[办公] 打印机改USB反供电,接小白学习盒子,实现只有一根电源的无钱打印

楼主(2020-09-11):
这两天网上买了一个小白盒子,想实现手机  电脑的无线打印,无奈盒子需要外接5V电源,多一根钱,一是麻烦,线多烦人,二是如果盒子供电有问题了,就无法打印,增加了单点错误,不过这难不到我改USB反供电,也就是通过打印线,让打印机给盒子供电。
首先,拆开我的HP 1008打印机,没找到5V电源 只有12V 3.3V   找了一个12v 转5V的模块(2元)  从电容(一般12V用35V耐压电容)引电  输出5V 接到打印机USB座5V口上,就这么简单,固定好,合上盖子,完工。

最后调试好,用胶带固定到打印机背面,现在打印机该放那就放那,有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小白盒是啥东西?

网友:
啥小白盒子啊

网友A:
我的联想M7400P也没有无线打印功能,求说解。

网友:
小白智慧打印
促销价
¥ 199.00

网友:
小白盒子怎么不拆一下呢????
我想知道用的是什么主控???

网友B:
小白盒子用于无线打印靠谱吗?  我之前用一个中国电信的中兴的路由器(刷的华为的固件)作为打印机的网络服务器,极其不好用,经常打不了,要重新设置,重启等等折腾半天,好不容易弄好了,过段时间下次又打印不了,远远还不如端着笔记本电脑连USB线打印来的方便。

网友C:
找个可以刷op带usb的旧路由器,大概20-30的样子,就不用买这高价玩意了。

楼主:
小白盒子 官网 http://www.xbcloudprint.com/
我在闲鱼买的  新的69包邮
本来用MT7620N 的路由  刮U加USB 改了5V供电 但稳定性不是太好。小白盒子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手机能直接无线打印,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联想M7400P也没有无线打印功能,求说解。

你去小白盒子官网查一下吧,也可以用路由器来搞。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可以刷op带usb的旧路由器,大概20-30的样子,就不用买这高价玩意了。

这个方案我试过,网上好多说稳定性不好!

网友:
n1刷的op,用打印机服务器插件非常稳定

网友:
买的爱普生L3108打印机送了这么一个小白盒,还没有用过

网友D:
还有个问题请教楼主,接了小白盒子以后,电脑可以无线打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请教楼主,接了小白盒子以后,电脑可以无线打印么?

按说明书设置整好,就可以了。关键别忘了看是否支持你的打印机。

网友(2021-02-02):
牛皮,我也想这样,打印机是HP2131怎么搞?

网友:
pdd 上面便宜,一百不到,用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盒子用于无线打印靠谱吗?  我之前用一个中国电信的中兴的路由器(刷的华为的固件)作为打印机的网络服 ...

你的打印服务器估计没设置静态ip
过段时间 自动分配的ip变了,就没法打印了

网友(2023-05-22):
小白学习盒子要充VIP才能用吗?看到有充值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