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变频器

楼主(2020-09-11):
今天拆个自动供水系统上的一个普传
变频器,该机三相供电,18.5千瓦,上图!

楼主:
拆下上层板

楼主:
看看下面的构造

楼主:
拆除下板后就剩两个大电解和散热片了!看来核心就这两块板子!可惜家里没有三相电,不好修理也不好测试呀!

楼主:
倒数第三张图上的就是变频器模块,我这个变频器是面板无显示,变频器不工作。可能是电源部分的故障,但从外表并没看到烧坏的元器件。

网友A:
太多灰尘了,清理一下吧

网友B:
拆过一个大的,6个英飞凌IGBT,10个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灰尘了,清理一下吧

要清理也得拿楼下去清,有点重,家里还没三相电,怎么修?等找到有三相电的地方一起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一个大的,6个英飞凌IGBT,10个大电容

你那个是多少瓦千的?我这个是18.5瓦千,厂子里有大的,ABB的用在风机上的。

网友C:
谢谢分享!既然在厂里工作,厂里一般都有三相电。大点的单位如医院等的配电房一般也是三相电进去。如果有关系,小区的总配电房一般也是三相进电。

网友:
来来来给楼主看看我的串

网友:
没有三相电也可以维修
1 将220v交流电源倍压整流至530v左右直流电
2 断开IGBT的P端(防止维修中损坏IGBT)
3 找到驱动板上开关电源的P N端,接入电源就可以维修了
4 如果提示输入缺相 找到保护光耦断接掉即可

楼主:
我可没你这个盘的这么好!一年都盘不了几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既然在厂里工作,厂里一般都有三相电。大点的单位如医院等的配电房一般也是三相电进去。如果有关 ...

我们小区的供电比较落后,是室外的变台架线进小区的,然后通过地下电缆进入各楼,电表柜都是上锁加铅封。单位到是也有三相电,可这类东西容易被人误会,再说大门也不是那么容易过的,特别是拿了东西,这些地方我也想到过的,都觉得不行。再想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