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哪些五元两件的“好东西”

楼主(2020-09-11):
今天在路边看到一家借地卖东西的,走近发现是五元两件的那种店,耐不住好奇,进去买了点垃圾回来

就是这两个东西
不多说,直接拆
首先第一个
通电竟然没反应,万用表一量,负极直接不通,哪天有空就把它剪了看看到底里面什么样。
下一个

拆开
结构与我预料的一样,简单得离谱
全家福

没了拆完了,下次有机会再去浪费钱

楼主:
什么?图片竟然没有?
补发下

网友:
一看这外壳就可以不用买了

网友:
一看是这样的垃圾直接退货了

网友:
买这样的货还不如去给乞丐献爱心!

网友:
这种垃圾只值两毛

网友:
这个手电长见识了

网友:
零几年母亲买过类似楼主的手电筒,我当初买的是白炽灯米泡单节五号电池手电,至少换电池比纽扣电池实惠耐用,数据线芯估计单股发丝细,不如买二手数据线改合适接头。北京那2018年后才是真正的浪费钱,比如百荣丹碧华红桥和大柳树市场里的铝合金手电筒,比淘宝贵了不少,锂电池版本一般是充电套装,标配换了虚标热缩管1200毫安时锂电池,和一个空载发热的充电器,淘宝上可以选不带套装,锂电池和充电器在其他家买质量好实惠的。

网友:
手电有意思,那么大手电,用纽扣电池。

网友:
手电淘宝有那种塑料的,用一节18650,才十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