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心探照灯:雷明FW21 X9L

楼主(2020-09-11):
这是一只流明纳斯Luminus推出的SBT90大功率、超高亮LED灯珠,单颗价格超过200元软妹币,刚刚应用于手电装配,单核心平面封装,放大看格外漂亮,可以说是目前地表最强LED灯珠。

Lumintop雷明兔与Luminus流明纳斯是同根词,自然不会放过这颗性能优秀的灯珠,并以FW21手电为基础,推出了小巧的掌中探照灯——FW21 X9L

何以解忧?唯有剁手。下面,就跟着我来看看X9L是如何发挥出SBT90这颗灯珠的最大功效吧。

同场竞技,感受聚光与泛光的区别
手电按照出光性质可以大体分为聚光和泛光两大类型,而雷明兔前后脚推出的FW21 ProFW21 X9L,恰好就是教科书式的典型代表。聚光手电,如X9L多为单核心、小核心、深灯杯、光面灯杯;泛光手电,如Pro多为多核心、大核心、浅灯杯、橘面灯杯。

可以看出两只手电师出同门,X9L几乎就是在Pro的灯头又加了约两厘米的长度,带来更深的灯杯、更大的灯杯底部曲率,以获得更加聚光的投射效果。

两者在各种亮度下均没有频闪和啸叫。正面看,小核心的X9L在光面光杯的反射效果下,出光的外沿边界清晰,这就是平行光,说简单直白一点就是可以走直线,光也就走得更远;而Pro的三颗大灯珠在橘面浅灯杯的反射下,形成漫反射效果,光路发散,明暗交界有过渡。

通过光斑可以分得更清楚,左侧带兔子标的X9L光斑中心有明显的、小而清晰的亮圆,这是主光斑,外圈副光斑也比较小;右侧Pro的亮度从主光斑向副光斑逐渐过渡,有均匀的铺光效果,带来更大的照射面积。

在户外使用,聚光手电可以将光线集中投射在比较小的区域内,亮度集中、照明清晰,便于集中视觉、看清细节。

而泛光手电,光线大面积铺开,眼前豁然开朗,可视范围大,视野开阔,带来完全不同的使用感受。(X9L最大光通量为6500lmPro为三颗XHP50灯珠,最大光通量破万了,大约是前者的2倍)

外观传承经典
拆开快递就知道是心水已久的X9L到了,雷明一贯的环保硬纸包装,简洁实用。收到手电的时候,恰逢中秋临近,雷明还附赠了一盒印有玉兔望月商标的月饼,这里点赞以示感谢!

一只手电、一份说明书、两根备用防水圈、一条橡胶战术环、一个18650电池转接筒。X9L的筒身设计紧凑,采用平头21700电池供电,本人另外入手了一只三星30T动力电池,保证我的X9L到手就能使用。

从外观上看,在FW21这个系列里,X9L延续了前代FW21 Pro的经典造型,外壳采用质轻、坚固、散热快的铝合金材质,并使用雷明灰色硬质氧化层,提高手感和外表面的防刮耐磨性能。

X9L空筒净重132.1克,这在我过手的21700手电中算是比较轻的。X9L全长123mm,灯头直径40mm,筒身直径最小为25.5mm,尾盖直径28mm

带三星30T电池的使用重量刚刚超过200克,无论平时携带,还是拿在手上都不算重,也不易丢失或掉落。

由于尾部开关内部也有控制电路,厂家建议不要拧开尾部。因此,X9L比前代Pro在尾部滚花处做了相应的改动,取消了径向横纹。

并且在灯头处,增加了宽度为15mm的大面积滚花,细看每个小正方形内部还有多条细小纹路,进一步增大摩擦力,方便捏住灯头拧开筒身。

两头拧开后是这样的,X9L采用双层筒身,内部套筒负责导电,外部负责坚固耐用,矩形螺纹,螺牙咬合牢固稳定,这也是目前手电的主流螺纹设计。

两端螺纹根部各有一条防水圈,保证良好的密封防水效果。尾部采用短粗的镀金弹簧,减小接触电阻和电路外压降,更好地为灯珠提供电能,发挥灯珠效力。

说到防水,X9L没有直充,筒身没有多余开口,各组件加工精细、装配紧凑,防水等级达到IPX8的电子产品最高等级,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即便暴风雨雪等恶劣天气,或者落水浸泡等极限条件,也可以放心使用。

黑夜里的探索者
这颗SBT90灯珠在X9L内,具有最大3V×18A=54W的高功率,6500K正白光色温,灯头通光口径为34mm,灯杯深度大约35mm

灯头玻璃镀增透膜,FW21系列一贯的淡紫色,可以增大光线出射量,提高光照效率。通俗的说,就是更亮一些。

正白光小核心灯珠,配合光面金属深反光杯,形成聚光的投射效果,标准的远射手电,距离较远才能拍出满满一杯黄水。

X9L的光通量达到了约6500lm,再加上聚光效果,黑夜里能发出明显的光柱,刚出筒的位置亮度很高,开射角度大约3°,较长距离以后开始发散变暗。

主光斑正圆完美,较长的距离外仍然有清晰的明暗交界,使人不自觉地集中视力注视光照之内。副光斑也有一定的照明范围和亮度,提高环境亮度,避免眼睛不适应变化过大的明暗差距。

来直观感受一下,这只小探照灯的暴力之处,光照范围之内,视野一片清晰,甚至都能给百五十米开外的人再照亮前路。

X9L出厂为无级调光模式,只要按住开关,就可以从设定的地板亮度逐渐向设定的天花板亮度逐渐变化,再次按住则反向变化,可以很方便地快速调整到自己需要的亮度,获得使用者最舒适的照明效果。

下图,路的尽头超过500米,前面也介绍了,X9L是标准的远射型手电,即便是在城市路灯环境下,也能达到最远的照射,给远光狗以致命打击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远光狗。

SBT90具有目前单颗灯珠的最大光通量,得益于此,X9L也有不错的铺路效果。月明星稀、云行万里、登高望远。举X9L邀明月,犹抱彩云半遮面,低头即是通明的光照路面。

独立尾按、功能丰富、灵活操作
雷明兔的FW21系列都采用单尾部开关控制,开关为金属材质,X9L镭射雕有兔子标志,比Pro更能彰显品牌归属感,另外还有一定的防滑作用。

尾部开关的好处就是,不用看就知道在哪,更适合手电黑夜适用的特点。开关为微动电子开关,按动表面直径大约13.8mm,键程较短、触发灵敏、反馈清晰,再加上21700筒身较粗,筒身直径又小于灯头和尾部,方便手掌握紧,戴不戴手套都能轻松操作。

FW21系列尾部平坦,可以倒立使用,配合柔光罩可以将其变化多端的闪烁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昏或清晨,泡一壶茶,开启X9L,模拟风暴来袭,足不出户即能重温过去那些虐心虐力的户外历程。

这就是著名的FET+7+17135)驱动器,使用Anduril软件控制,实现各种丰富的灯光功能。

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实现无级和档位两种调光方式,而且随意设置最低最高亮度,随意设置档位调光的档位个数,以适应不同习惯的使用者,下图是五档照明情况示意动态图。

还可以将X9L调整为战术模式,或者开启战术爆闪,强光的闪烁会给对面带来刺眼的不适感,如果离得近就短时致盲了,这是应急和战术的用光方式。

特别是配上那颗小小的橡胶战术环,手电握持稳定,手指随心念一动,按动开关光明即来,远射筒指向清晰,显示目标清晰,确实是实用的照明好工具。

X9L的电路功能很多:无级调光、档位调光、双击极亮、长按月光、电量检查、温度检查、晚安模式、信标模式、蜡烛模式、自行车闪、派对频闪、战术爆闪、风暴闪电、瞬时极亮、麻瓜模式,只要对着说明书都能完美实现。下面的视频简单介绍一下常用的调整方式,以及配置信号、小快闪等出现的状态。视频长度三分半,操作讲解供参考。

个人最喜欢蜡烛闪模式,看着烛光摇曳,啜一口清茶,总能陷入沉思,我喜欢这种感觉。

性能强劲、实用可靠
将电池充满电,打开照度计记录照度数据,同时在灯头和筒身连接热电偶测温,由于是聚光手电,为了避免照度计爆表,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1.6米,开始做测试,看看X9L的性能。

X9L调整为5档照明模式,五档亮度对应的1.6米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聚光手电的天花板亮度很高,这在户外使用时非常有用。另外,X9L的地板亮度非常适合家里使用,亮度不高,眼睛基本不需要适应过程。

开启极亮后,照度即开始下降,历时约20秒降档,约15秒降档结束,降档照度大致与前一档位相仿,此后照度保持微幅下降,十五分钟后保持水平恒流输出,半小时多之后,为了客观测试手电性能,本人连续16次双击开关手动开启天花板亮度,降档规律与第一次开机一致,这就保证了X9L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以最大功率使用。

大功率就意味着较大的发热量,FW21采用热电分离电路基板,并且支持用户自定义温控触发,以此来避免焖烧灯珠发生光衰。另外,在灯颈处也有四道较深的散热槽,通过加大空气接触面积来尽快散热。

在做极亮续航测试的同时,使用热电偶测温计同时测量灯头温度,如下图所示,每10秒记录一次数据,共记录10分钟120组数据,起始室温约为28℃。将数据画线并与照度图叠加在一起对比,可以看出开启极亮档位后,功率大、发热多,温度快速度上升,降档两分钟后,温度曲线逐渐又逐渐上升,测试过程中后期,筒身与灯头温度保持同样斜率上升,说明筒身也在辅助散热。

本人测试前,将温控由出厂的45℃调高到了60℃。测试约30分钟左右,灯头温度已经下降到47.3℃,筒身46.2℃,触摸不会烫手,只管放心使用。但是在我连续手动多次开启极亮的时候,灯头和筒身都很烫,温度超过65℃了,必须带着手套操作,室外环境应该会好一些。

不同电池容量、不同使用习惯、不同亮度都将影响X9L的续航时间。在连续近20次手动开启最大功率的情况下,满电的30T仍然点亮X9L超过2小时,在户外就是要这种需要即能发挥最大功效的使用感受。

掌心探照灯
X9L作为Lumintop雷明兔FW21系列手电的最新型号,以其新款大功率灯珠、远射聚光效果、丰富的电路功能、简洁美观的外观造型,赢得我心。实际使用中,也确实是一只照明的好工具、随身的好帮手、营造氛围的高手。

X9L体积小、亮度高、续航能力强、便于携带使用,适合各种晚间户外活动使用,同时也是一只优秀的搜索救援照明工具。近期,雷明兔又推出了紫铜、黄铜版本的FW21 X9L,又成为一款能随手把玩、感受岁月痕迹的EDC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