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请教银灿IS917-E1用哪个工具修复

楼主(2020-09-11):
请教各位老哥,银灿IS917-E1用哪个量产工具,网上的银灿IS917都用了,都不识别,百度出 Innostor 917 MP Package 917105B9-2 进行量产,详细版本号为 V2.11.01.66(2015/04/13) V917105B9-2只有这个型号可以修复,但我实在是找不到这个版本的工具,特询问各位老哥帮忙,多谢

网友:
论坛有个mlc专用板!

楼主:
谢谢啊,不好意思,我的权限太低了,不能搜索,能否给指明位置

网友(2020-10-24):
哥们,找到量产工具了吗?我的U盘也是IS917-E1,没有软件搞不定啊

网友(2021-04-06):
我也是这个台电的U盘,普通的根本搞不定,同求啊

网友(2021-09-08):
同求,有大佬给吗

网友(2023-03-14):
来自usbdev.ru
https://www.usbdev.ru/files/innostor/is917mpt/

; (v2.11.01.66 | 2015/04/13):
Innostor 917 MP 工具 V917105B9-2_MLCST;Innostor_917_MP_Package_917105B9-2_MLCST.rar ; 大小: 2 712 707 字节

网友:
我的两个台电 3.0, 用上面2021年最新的版本能识别,但在最后一步,显示失败了,什么原因,有大佬知道么

网友(2023-07-16):
金田的SLC颗粒也是检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