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香甜IH电饭煲FZ4087B

楼主(2020-09-11):
美的香甜IH电饭煲FZ4087B,正常做饭时间显示是43分钟后结束,现在显示12分钟后结束,而且还不加热。智能电饭煲加热时间一般是由MCU根据温度传感器的阻值决定的,所以先测温度传感器的阻值,拔下锅盖温度传感器测阻值是1.2KΩ,拔下锅底温度传感器测阻值是40KΩ,明显是锅盖温度传感器坏了。用打火机拷下坏的温度传感器后拔出热敏电阻,发现热敏电阻的两引脚靠得比较近也比较脏,把两引脚拨开点用酒精清洁后再测竟然恢复为40KΩ,滴点硅橡胶把两引脚密封好,在玻璃头部滴点导热硅脂,把热敏电阻装回金属管后用硅橡胶密封好。试机恢复正常。此机16年亲戚买的时候差不多要1000元,感觉太贵了,如果600元左右就合理价。

底盖有5粒螺丝

底盖有5粒螺丝

有1粒螺丝

有1粒螺丝

上盖没有螺丝

上盖没有螺丝

这个就是锅盖温度传感器

这个就是锅盖温度传感器

锅盖温度传感器

锅盖温度传感器

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

网友:
那变压器太大了 要我就放一个共模磁珠

网友A(2021-01-12):
楼主,请教一下,底部的那个温度感应器怎么拆下来?

网友:
我家还有个奔腾电压力锅,煮着煮着就熄火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饭都煮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底部的那个温度感应器怎么拆下来?

当时只是拔下插在电路板上的温度传感器连线的插头就可以测阻值了,底部的那个温度感应器因为没有坏就没有拆下来。是否是旋转温度感应器架拆下,还是要拆下线盘后才能拆温度感应器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2021-05-21):
兄弟,我家也是一个美的的电饭煲,4087B。今天出现E-的错误,拆开上盖,发现上盖左边的一个白色空心管断了,不知道这个管是连哪里的,能帮忙看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家也是一个美的的电饭煲,4087B。今天出现E-的错误,拆开上盖,发现上盖左边的一个白色空心管断了 ...

看了下说明书,E-常亮,说是上盖传感器短路,不知道怎么弄?查了后售后网点好鬼远

网友(2022-02-06):
这个电饭煲时钟电池没电了,一断电再开就显示12:00,不知电池在什么部位,什么型号电池,如何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家也是一个美的的电饭煲,4087B。今天出现E-的错误,拆开上盖,发现上盖左边的一个白色空心管断了 ...

这个应该是热敏电阻,淘宝搜一下电饭煲型号,有卖的、带线和座。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