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总算找到合适的批头把那个凤凰的电源拆了

楼主(2020-09-11):
虽然啥门道也没看出来,背面还有些电阻,感觉肉很多。直接上图

网友:
这做工了得!拆料可惜了

网友:
看上去很适合24伏电烙铁用,只不过得需要把高压接线绝缘好避免触电。

网友:
400到500v使用,220v能不能用还不好说

网友A:
一看就是工业使用的,3相输入的开关电源,这个一般还真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工业使用的,3相输入的开关电源,这个一般还真不多见

电焊机里面可以用,三相电没有零线的地方

网友:
做工挺不错,用料好豪华。

网友B:
这么高电压,主电容该是多少伏的

网友:
做工好,有TDK的风格

网友:
难道控制柜还有取不到220的场合?

楼主:
好像有一向可以不接的,没敢试

网友:
终于给我遇上一个真正的好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电压,主电容该是多少伏的

zhe ge zhen mei zhu yi 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