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慧荣做CD-ROM启动盘在某些主板的分区显示问题

楼主(2020-09-11):
如图,量产后分为CD-ROM和可移动磁盘两个分区,但在某些主板上选择启动分区时这两个分区显示却是一样的,虽然显示相同,但这两个其实是不同的,一个应该是CD,一个应该是普通磁盘,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都2020了,为啥还在量产CD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2020了,为啥还在量产CDROM.

都二十一世纪了,为什么你还在吃饭

网友:
一个一个试

网友:
把这里改成别的再试试

网友B:
这是N年前就有答案的老问题。
无解。SMI、PS、SK主控都是如此。

原因是量产工具没有针对多LUN情形
提供分别设定Vstr、Pstr的选项。

网友:
好像一直是显示一样的,我没遇到显示不一样的,用一次记住哪个是光盘就行了,好像在别的电脑的次序也一样。

楼主可以试试DriveDroid这个安卓应用,无忧大神chenall自己捣鼓的手机就可以显示不同名称,只是一般人弄不了。http://bbs.wuyou.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77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N年前就有答案的老问题。
无解。SMI、PS、SK主控都是如此。

我认为主要是bios的问题,bios识别出了磁盘类型的不同,但没有把类型显示出来,银灿的is917有区分,却也显示了出来。别的主板bios是设置选择USB-CDROM或USB-ZIP启动就可以了,挺简单的

网友:
此问题与BIOS关系不大。

BIOS依据的是U盘固件提供的strings字串信息(strings字串值由量产工具设定)。
银灿系列主控之所以区分开了,是因为其量产工具对CDROM所在的LUN有
内置strings设定(默认带有Innostor CDROM字样)。类似的还有安国主控。

而SMI、PS、SK系列主控量产工具没有考虑多LUN分别设定strings的问题。
所以多驱盘字串是一样的。

网友:
正常的。 群联老早就有
有的时候多一个cdrom
有的时候就是bios 显示成2个同样名称的分区

网友(2021-06-15):
你好,我也遇到问题,我的量产两个分区,但是bios只显示一个分区,这个和那个设置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