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诚联CLW400-24L电源清洗

楼主(2020-09-11):
前几天在路边看到一个电源,几天工作忙完,想起电源还在,去捡了回来,清洗一下看看是好的还是坏的。
附近有政府大型灯光工程,搞的灯光工程可以看到有类似的电源,怀疑是锈坏了之后更换下来的。满是泥巴和锈水。
从高处可以看到很多电源平放安装的,盒子明明写了不能平放,要立起来安装,搞工程的人是不是应该为子孙后代积点德呢?
先简单刷一遍灰尘,然后用除锈剂清洗一遍,再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然后拿出酒精刷一遍,把剩余酒精都倒板子上,刷下来的灰尘和锈是不是又倒回到板子上了?

24V16A的电源,好坏未知。

把大的元件都拆了,主要是为了检查小元件下面有没有锈,变压器 电容这些都挡住小元件。

D92-02

C3320

TL494I  是不是说这个电源可以改可调呢? 准备着手试试,如果改成功了,以后和朋友吃饭时也能多吹一下,他们一直以为我很NB,其实我很多元件都不认识,比如最后一张图片的可调电阻,始终不知道它正确叫法。

这个是不是叫可调电阻还是电位器? RV1位置,原本是个13X 生锈了,通电后输出16V 怎么调这个都没有用。

万用表20M档位测原来的13X是 1.03左右,也不知道怎么换算怎么认万用表。翻出一堆这种元件外观一样,参数不一样的,找到这个332调到中间在万用表测试能到1.3
换上再说,不行就吃灰。没想到撞到死耗子了,居然可以调输出,最低是11.1V,最高是27.7V,不过风扇是根据输出的电压决定转速的。
先调到24.1V收起来。

各位有改可调的经验或者这方面资料,请指点或者提供一下资料,我着手改的时候会继续发帖。先谢谢!

网友:
他们一直以为你很NB,其实你很多元件都不认识,哈哈。。。

网友:
老式的碳膜可调电阻。

网友:
tl494可以改成可调的

网友:
他们一直以为你很NB,其实你很多元件都不认识,
这话很认同!苦恼中

网友(2022-09-19):
感谢科普、
今天拆开一个型号一样的~
看了楼主的帖子、
心里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