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久量的18650电池的电蚊拍总是自己跑电,拆开看看

楼主(2020-09-11):
感觉很垃圾啊,充电口也没有保护就直接冲到电池上了对吧?

网友:
5脚的U1应该是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不是有个管理芯片吗!!可以了!!

网友A:
通病了都,去掉前后两个贴片滤波电容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如果有4点2伏截止电压应该有充电管理,担心跑电可以在电池上加一个开关,不用时断开线路,如果电池内部漏电需要换好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了都,去掉前后两个贴片滤波电容

那么奇怪?电容漏电也会通病?

网友:
久量的东西一向是很垃圾的,我也有个电蚊拍,也垃圾得很,没力,还有买过久量的电池,也是不行

网友:
这牌子跑电很正常。不跑电的是运气

网友:
本身久量就是跑电王了,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了

网友:
久量10年前就已经是垃圾代名词了

网友:
我去年买的没跑,反而那种手持风扇跑的厉害。最厉害的是太阳能灯,2天跑光了

楼主:
之前买的一个就很好放半年也没事

网友:
以前老论坛推荐的芭菲电蚊拍还不错,2—3年了,18650电池依然给力。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1455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8960

网友:
我是用的那种嘿嘿的电池那个 用了几年了 感觉充一次电用好久。好像就没有用完过。。。。。

网友(2021-04-10):
楼主跑电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买了两个收到后卖家就不管了。

网友:
久量和倍量的好像都不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了都,去掉前后两个贴片滤波电容

你好,你说去掉哪两个电容呢?

网友:
一看这个牌子就看都不想再看

网友: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还以为是个例!当时看新牌子推广29.9入手的,主要看中18650外置是可换的,不用的时候还可以和电推,毛球器共享电池。结果超级垃圾,设计有问题,不用就放几天就没电了。搞得我以为锂电也这样。
后来某多多9.9买了个销量第一的,用了一个夏天就冲了一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了都,去掉前后两个贴片滤波电容

虽然时隔很久,有效吗,能不能图里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