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数码交易区买的安尼泰克 记录仪,断电不自动关机,大家有办法么?

楼主(2020-09-11):
59的记录仪,做工是真不错,开机倒是也正常。就是一切都设置好了以后,关机再开机,自动录像后,再断电就不自动关机了,图标是插电的图标,不是电池图标,它就不自动关机。如果收到停止录像,就可以断电自动关机,或者手动停止录像后再开始录像,也可以自动关机。唯独开机自动录像后它就不断电自动关机了。存储卡也换了三星  东芝  闪迪  16g的  32g的都换了,也都在机器内格式化了。
卖家当初也只保开机正常取景,现在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大家有其他办法没?
做为一个记录仪,它是不合格的。
停车监控也没开

网友A:
行车记录仪一般都有个断电维持10-30秒的功能,避免交通事故断电后没有记录,如果一直不关直到电池耗完那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车记录仪一般都有个断电维持10-30秒的功能,避免交通事故断电后没有记录,如果一直不关直到电池耗完那就 ...

是的,可以设置19秒20秒一分钟关机,但这个就是不关机一直到没电。如果手动停止录像,哪怕再手动开始录像,那就正常,断电显示电池图标,不一会就关机了。第二次开机自动录像,死活不关机

楼主:
忍不住拆了,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加个太阳能板给他供电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问题 现在数码产品设置确实头疼 需要折腾半天  电源菜单选项里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问题 现在数码产品设置确实头疼 需要折腾半天  电源菜单选项里找找看 ...

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设置,车上有个96550的记录仪一直正常就是电池不行了。以后看到卖家只保某些功能正常其他功能不保的东西还真不能买

网友:
我觉得是软件的问题。不是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