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能人多,问个洗衣机抖的问题

楼主(2020-09-11):
家里的海尔滚筒洗衣机,近来脱水的时候抖动厉害,震到机器挨墙壁了才不会跑。以前没有这种现象的。排除衣服的问题。
网上搜了下,有的说什么避震问题,有的又说弹簧问题,有的又说刹车问题。
有没有比较熟悉滚筒的大神,指点下从哪入手比较快?感谢

网友A:
声音大不?如果声音老大了,桶外侧的配重(增加阻尼及平衡桶身负荷作用)松动,开裂甚至是破碎了(拆开顶盖应可观察到)。如果不是,可能内桶变形,或者附着了残损衣物(观察空洗试验时内桶的运动状态和聆听声音辨别)

网友:
脚没有调好吧

网友B:
往好处想就是悬挂阻尼缺失 理论上换油换塞棉或者胶皮塞可以解决
往坏处想 就是悬挂坏了
找4S店上门服务要300~320材料费 也就是1跟150~160 服务费另算
到淘宝一模一样的6块多一根 不包邮

这个东西吧 我是没换过 因为我不在家 我们家就花了400多换这个 好像换要调节悬架吧 我猜的

网友:
轴承水封坏了进水 引起轴承生锈磨损 靠近内桶一侧轴承坏的多

网友:
平衡配重有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时间久了动态平衡不平衡了,需要调平衡。

网友C:
滚筒和波轮的,都会这样,就是减震老化,原因很多,比如经常洗超过标称重量的衣物,减震摩擦片寿命到了,磨到位或者老化碎了,洗衣机没调平,和前面几个说的配重没有任何关系。甩干和洗重衣服时,滚筒剧烈的撞击会损坏主轴水封,水封内有弹簧,摩擦主轴导致主轴磨损,进水后的轴承会烂,各种异响和从轴承漏水,机器就会没有维修价值,以前不知道,白白错过了一个滚筒,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拆了减震,然后按尺寸自己换新,人家修的人都不愿意修,只能自己搞。你要判断是不是减震坏,就很简单,打开门,然后用手上下左右按滚筒,能晃动超过5毫米,就是减震坏了,好的减震,那点力度不会动的。具体我有帖子,你看了就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筒和波轮的,都会这样,就是减震老化,原因很多,比如经常洗超过标称重量的衣物,减震摩擦片寿命到了,磨 ...

离合器弹簧断了,换一条就好了

网友:
波轮的修过,   内桶底部星形铝座 与 内桶固定的螺丝  大部份锈断了,   导致内桶歪了,晃动.

网友:
里面的阻尼杆磨损老化了,换一套吧!
我家原来的西门子也是这样的故障,换了一套阻尼杆后,立刻就好了。

网友D:
只有脱水时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就是减震坏了造成的。8#楼的说的很详细了。具体什么情况搞完以后给大家回一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脱水时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就是减震坏了造成的。8#楼的说的很详细了。具体什么情况搞完以后给大家回 ...

感谢各位的回复,检查了下脚有个稍微有点点松,重新调节了,洗了一次衣服发现正常了。
明天再试试看是否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大不?如果声音老大了,桶外侧的配重(增加阻尼及平衡桶身负荷作用)松动,开裂甚至是破碎了(拆开顶盖 ...

调了下脚,暂时没问题了,要继续观察观察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好处想就是悬挂阻尼缺失 理论上换油换塞棉或者胶皮塞可以解决
往坏处想 就是悬挂坏了
找4S店上门服务要3 ...

调了下脚,暂时没问题,试多几次看情况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脱水时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就是减震坏了造成的。8#楼的说的很详细了。具体什么情况搞完以后给大家回 ...

调了下脚,暂时正常,具体的要洗多几次才知道了

网友:
三脚架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