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雷士三瓦的LED筒灯,求辩真伪

楼主(2020-09-12):
手机发的贴,图片顺序有点乱,大家请见谅,我感觉我买到了假货

网友:
你还想3W的怎样

网友:
应该是假的,可以论坛搜索一下同品牌拆解,差距不小

网友:
假的,或者是低配中的低配走量款。现在被网上便宜灯冲击的,大牌厂家也在大范围减配。不减配,就等死吧。

楼主:
唉,网上买东西防不胜防啊

网友:
应该是真的,雷士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都大路货同质化了。

网友A:
虽然电源板物理距离可能不符合安规要求。但用了隔离的驱动,算是比较负责的了。。。
那个驱动跟散热片应该还有青稞纸或者塑料板吧,直接接触散热肯定不行的。。。

雷士有线下款和网络款。。。
你这个看着是网络款的。。。说白了就是贴牌的。。。但3W,隔离驱动,带这么大的金属散热。。。应该用一两年稳稳的吧。。。

网友:
真的假的有分别吗?做工差到掉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电源板物理距离可能不符合安规要求。但用了隔离的驱动,算是比较负责的了。。。
那个驱动跟散热片应该 ...

高手啊,驱动是在塑料桶里,塑料桶外面是一圈散热片。的确是网上买的。

网友:
假的可能比真的好,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