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虚拟服务器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12):
使用磊科管理型路由器 设置虚拟服务器 依靠端口号进入设备设置   多个设备都可以正常通过设置好的端口号进入 只有一个海康摄像头 无法进入登入页面 很懵逼   摄像头后台所有端口都尝试了 都不可以 有没有前辈能解释下  谢谢

网友:
试一下DMZ能不能行?

网友:
这是端口映射,不是虚拟服务器。
路由器开启端口,然后转投到电脑主机的端口上,两边的端口都要保证开放,保证服务功能是否对应了端口。
尤其是要检查防火墙有没有拦截。
比如说路由器映射80(路由)》80(电脑),检查服务端(IIS、apache、tomcat之类)的80端口服务是否启动,可以127.0.0.1尝试一下本地服务是否正常。摄像头也是同样的道理。
DMZ是全端口开放,单独将一台电脑的所有端口曝露在互联网上,所以要谨慎一些。

网友:
都行他不行,就他自己问题了
也可能固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