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周末没得玩,把移动版光猫换联通线路上试用成功

楼主(2020-09-12):
周末闲得,这正上着网突然看到角落里扔了个非常久的光猫,突发奇想把它重置了来装到联通线路上看能不能用,这边运营商3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华为5680T的OLT,理论上兼容现在市面上主流的终端,既然制式一样就没有理由不能用,之前身边一个兄弟把电信光猫配到联通线路上正常使用,但他说移动的不能用,我不信这个邪,虽说超密难以破解但是可以重置试试或者看能不能进入厂家版本模式,操作简单,上电然后按住复位键一直等到所有灯灭然后全亮然后再闪三下,至少15秒,上联口下发的数据才能完全清除,最后用网上的通用超密居然进去了,看来本地运营商还是懒,没有很勤快的研发新密码,不然今天就没演了。打电话咨询了联通里面的朋友让他把相关数据帮我查出来(通道vlan和逻辑id),我自己配到这个移动光猫里,光路、逻辑ID很快就通了,这里不得不说联通的后台很给力,一般不管你,既不做绑定又不改密码,联通大爷就是好,跟电信移动都不一样,一旦数据下发完成超密就改了而且是随机的密码每个都不同,问过电信师傅说他们要的话都得让后台查,你要是跟他们不熟人家不一定愿意帮你这忙。总的来说这次换猫很顺利,有密码什么都好使,比较了一下界面,大同小异,除了管理后台有一些不一样,电话数据不一样,联通走的H248协议移动走的SIP协议,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后台不能在线查到这个光猫,如果哪天搞数据割接,有可能后台不在线的光猫会被强制下线,如果它是基于帐号的也许不会,基于绑定mac的就有可能(电信就是)
附移动和联通光猫拆机图

网友A:
逻辑ID和密码是如何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ID和密码是如何搞定

楼主家里有运营商的线路说明原先就有宽带的,一般情况下光猫上面都会写LOID    还有假如没写的话可以进原先光猫看或者打运营商电话可以查。

网友:
用惯了白云山的了,
换其他牌子不习惯不一样的香精的味道

网友:
楼主,需要填逻辑ID密码吗?进光猫看那一栏是空的?NND今年6月份装的联通宽带给了只100M的光猫,现在想着要不要换个千M的。

网友:
好像挺多地方只需要填LOID就行了。不需要密码。只是电信一般有定制固件,需要光猫跟系统那边做登记。但是如果是厂家官方固件版本的机器。只需要按照楼主那种。填LOID 然后后续配VLAN,绑定对应端口就OK。一般上网配置这样是没问题。但是好像电话配置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