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0价格,什么行车记录仪好一点

楼主(2020-09-12):
预算200左右。不知道买什么行车记录仪。淘宝上鱼龙混杂,东西太多了,之前是4s店送的那种。

网友:
360或者小米,杂牌还是不要考虑了

网友:
选品牌  只有录像功能就可以了 ,那么多功能没用。

网友:
要是我,就装一个凯迪拉克的流媒体。。绝对好用。

网友A:
用的360的,太阳大的时候里面用反光挡布,这个记录仪在玻璃和布的中间,高温居然还不死机,还能24小时监控。送的支架不怎么好,不适配所有车型,没用这个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360的,太阳大的时候里面用反光挡布,这个记录仪在玻璃和布的中间,高温居然还不死机,还能24小时监控 ...

这个好像有点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有点贵。

在阿里巴巴供应那,取样一个凌阳SPCA6350M方案运动相机或记录仪,好像OV4689感光片版本单机大概259元,索尼感光片版本大概300元。要性价比更实惠点的可以选联咏96650,加AR0330感光片记录仪或运动相机,比凌阳更常见价格透明,大概应该能找到200元。楼上说的谨慎购买,父亲单位汽车被荣耀亲选300多元盯盯拍记录仪烦人过,主要是语音识别没有取消设定,热点开关和录制音频开关自己会乱设置,把车载收音机也当成语音识别,半年后碰撞识别误动作越来越多疑似滚珠开关,没像手机用重力感应芯片。300元有质量好点的是,F68联咏96660运动相机,或者联咏96660记录仪。安霸太贵全志录音质量最差,海思太少导致价格偏高。

网友:
我买的海康威视B1,搞活动169拿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