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11(PS2311)U盘被写保护加密,现在找不到量产工具

楼主(2020-09-12):
U盘被写保护加密,现在找不到量产工具啊。

网友:
QLC....基本...没有 ...修复意义...

网友A:
这个主控很牛逼,如果有量产工具那将绝杀,可惜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很牛逼,如果有量产工具那将绝杀,可惜没有

我倒不感觉,之前我有一只东芝的u盘,就是2311主控的,写入8,9m,后来把闪存干到is917的板子上可以跑到30多40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倒不感觉,之前我有一只东芝的u盘,就是2311主控的,写入8,9m,后来把闪存干到is917的板子上可以跑到30 ...

2311支持ldpc,917不配跟它比

网友(2021-09-06):
引用 网友A:
2311支持ldpc,917不配跟它比

正好匹配QLC这玩意

网友(2022-03-26):
量产密码多少

网友:
看楼上说的 2311 速度不见得比917快,可能是群联主控量产参数专门为 TLC QLC 匹配,为了寿命牺牲了性能。上 MLC 要改参数,不然就浪费了颗粒

网友C:
经过昨晚的深入研究。本人已经成功量产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固件吗?

网友:
好像没有刷过

网友C:
这个主控的量产工具不太好找!

网友: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方法吗,有个铠侠的盘被折腾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经过昨晚的深入研究。本人已经成功量产成功!!!

你好能说下详细方法和使用的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说下详细方法和使用的工具吗?

我都搬板上3281了,AB和BB都能用黑片工具开出来,开pslc模式可以开16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控的量产工具不太好找!

你好,已经找到另一个帖子的Phison_MPALL_v5.13.0C.rar工具,说是支持PS2251-11的,但是固件没得

网友E(2022-04-29):
usbdev.ru上找,拿最新的5.13就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dev.ru上找,拿最新的5.13就能开

大哥,固件选哪个能否贴个图,等着救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