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格力空调关机后内机一直运行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9-12):
RT,开制冷关机后,内机一直有运行,出风口不会关闭一直上行扫风,换成吹风模式再关机就能正常关闭。请教个位大佬,会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给鳍片除湿,要不然里面发霉,几分钟后就自动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鳍片除湿,要不然里面发霉,几分钟后就自动关了

之前都是关机后一会就关了,现在是好几分钟都不会关闭,感觉是哪个传感器坏了。

网友:
应该正常的吧,关机后,内机除湿,

网友B:
遥控器上面的干燥键开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上面的干燥键开启了

没看到有干燥键啊,只有模式选择里面有除湿,而我选的是制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有干燥键啊,只有模式选择里面有除湿,而我选的是制冷。

干燥键是单独一个按键,你的遥控器没有?

网友:
有些空调,停机后还会运行一段时间的内机风轮,目的是为了把没有干的冷凝水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