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博世12V电动工具使用直流电直供)

楼主(2020-09-12):
二手鱼上买了把不带电池的砂光机。

原来自己有个服务器的电源。

一直“一夫多妻”给几个小工具供电

接好发现不能用

打开发现电池接口上有个识别的脚。

小白此刻一脸懵。求助怎样才能骗过这个脚,使用直流直供。

网友A:
应该是个电阻,多大的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电阻,多大的忘了

网上说6K的,但不知道接哪里。

网友B(2021-03-27):
博世12V电池的识别电阻是5.3K,接在电动工具识别脚和负极之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12V电池的识别电阻是5.3K,接在电动工具识别脚和负极之间即可。

并联了两个10k的电阻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