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拆下水道-下水道专家快来只招.这可咋整

楼主(2020-09-12):
在农村租的大院 房子还挺好 就是卫生间总有味道 还有黑色小飞虫 一直怀疑下水道地漏坏了 无奈柜子动不了 底板只有个面盆排水孔 今天有设备了 给底板切开了 码的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别说飞虫 老鼠都能进来 而且这根管子和马桶也是通的  院子里化粪池井盖我打开过 看了里面 大概得几十个方的二级化粪池 很深 目测没多少东西 不用抽 现在问题来了 问下专家们 这怎么整 地漏肯定得装 但是底下管子错位了 我看里面地面也有塌陷 应该长期被水冲刷出了一个空间 地漏咋装 怎么能完全密封 管子怎么处理 只有这一个孔 面盆排水怎么弄 还有个洗衣机 谢谢大家

楼主:
对了 底下的管子不是地漏的40管 是马桶的110管

网友A:
先找装修的赔钱。。。地面塌陷不是小事。。。然后,买个变径装上吧。

网友B:
你把柜子搞个洞,小心房东叫你赔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装修的赔钱。。。地面塌陷不是小事。。。然后,买个变径装上吧。

赔钱不归我管 这个房子都装修多少年了 我们过来就这样子的 变径倒是简单 但还得砸地面啊 这地面这么厚 脑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柜子搞个洞,小心房东叫你赔钱

哈哈 房东不知道

网友C:
专业性太强的东东,必须有砖家指导

网友D:
这的找房东维修,漏的地方灌水泥浆,再变径加水封。

网友E:
装个存水弯防臭

网友F:
这样柜子里  上潜水艇管 (防臭)。 下面管  需要异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性太强的东东,必须有砖家指导

砖家们呢 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的找房东维修,漏的地方灌水泥浆,再变径加水封。

房东肯定不管 房顶漏水都磨叽半天才修 是不是要砸地面了 上下管子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个存水弯防臭

地漏得保留 还有洗澡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柜子里  上潜水艇管 (防臭)。 下面管  需要异径

洗澡水没地方去了 得保留地漏

网友G:
最好是把柜子移开,能够安装,移开应该问题不大;
安装带防臭的110MM的地漏,这是必要的洗手盆这里,在地漏之下合适位置开孔接入,这里要砸一下,再深入一点,地漏的周边要砸,能够安装110mm的管子上来。 O1CN01vQxrMp1mOr1Au18S4_!!2528354945.jpg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是把柜子移开,能够安装,移开应该问题不大;
安装带防臭的110MM的地漏,这是必要的洗手盆这里,在地漏 ...

看来怎样都要砸地面了 洗手台大理石板好像粘在墙上了 我试了下 纹丝不动 柜体但是没有打钉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来怎样都要砸地面了 洗手台大理石板好像粘在墙上了 我试了下 纹丝不动 柜体但是没有打钉子  ...

不动柜子亦可,用上面的PVC地漏,下部侧面开孔加洗手盆下水,使用50的管,相对成本低;使用110mm潜水艇地漏成本要高。不加变径就是怕施工高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动柜子亦可,用上面的PVC地漏,下部侧面开孔加洗手盆下水,使用50的管,相对成本低;使用110mm潜水艇地 ...

综合你的说法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复杂点就地面砸深点 露出来下面的110管子 加变径 用标准不锈钢地漏 管子侧面再加面盆和洗衣机管子 地面以上用三通链接面盆洗衣机 如果简单点就地面砸浅一点 能安装地漏即可 用一段40或50管子打胶或别的办法固定在标准不锈钢地漏上 放上地漏 然后水泥或胶固定地漏周边 封边封死 也不反味儿 地漏上再加个三通 就可以兼顾面盆洗衣机 和洗澡了 两种方案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综合你的说法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复杂点就地面砸深点 露出来下面的110管子 加变径 用标准不锈钢地漏 管子 ...

都,可以,反正在隐蔽部位,只要功能满足即可,施工越简单越好,都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可以,反正在隐蔽部位,只要功能满足即可,施工越简单越好,都问题不大。 ...

嗯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