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感觉还行,钢拓水口钳

楼主(2020-09-12):
以前买了一把最便宜的,,就是尖端刃口磨得不能闭合了
但是用来钳碎电路板,时间长了,应该这样吧,哈哈
于是再买一把,这把10多元,说是铬钒钢的,应该硬度大些吧

也是5寸

不知实际好不好用,反正特价红包买的

网友:
羊毛薅起来

网友:
家里都堆成山了吧

网友:
直接上SATA的水口钳

网友:
这个用来修塑料壳挺好使的,一些边边角角的立柱卡位片之类的轻松去除

网友A:
钳子一类的塑胶外套用过之后不是扭曲变形就是往外逃 蘸胶水都不管用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钳子一类的塑胶外套用过之后不是扭曲变形就是往外逃 蘸胶水都不管用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没? ...

用胶水粘上好多了 ,,,

网友:
年前买了一把庆顺的剪了几段0.8mm的不锈钢丝成了锯口钳了,之前有一把工厂淘汰的没注意看牌子很好用剪2mm的不锈钢丝玩儿似的后来找不到了可能是被谁借走就没还记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胶水粘上好多了 ,,,

短期内可以

网友:
也是撸了一把,用着还行

网友B:
用免钉胶应该可以用很久。

网友C:
謝謝分享     要不要试试凯尼派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     要不要试试凯尼派克

哈哈,实力不允许

网友:
20多年前1.5元在地摊买了一把,可以轻松剪1mm的钢线,挺顺手的,现在还在用。

网友D:
剪个CRV的批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剪个CRV的批头试试

拿你手指头试试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免钉胶应该可以用很久。

好的 我试试看 谢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