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测试18管5400A电容脉冲点焊机

楼主(2020-09-12):
点焊机一共设计了3版了,第一版50管点焊机 小白来玩点焊机:制作50管储能脉冲点焊机(一),第二版9管,这是第三版18管
开始DIY点焊机之前想要利用手里现成的材料,所以有了第一版50管的点焊机,使用手里有的120A的功率管。第一版做完后本朋友拿走了,PCB只剩下2张。手里没管子了,再吸收了论坛里的经验,于是设计了第三版(二版),这次使用了拆机管子,不到1mo的内阻。

画板子,打样。18管没法做到10*10,那就按照原价做吧,

板子到了

两种,9管与18管

管子

焊接

过孔被锡填满

烧录程序

焊接测试,桌面6个点是18管2ms  间隔0.4ms  脉冲4次中间与右面的是50管焊接的

焊接成品电池试试

再用纯镍试试

这种效果没问题。现在使用的是双电容,如果换成12v汽车电瓶效果更好。当然,参数可以调节,使用10ms,间隔0.4,脉冲10,直接把1.0的铝片烧穿了。
这次用的焊针是铜棒磨的,如果使用日本焊针效果绝对没得说。

网友:
太暴力了哈哈

网友:
好文,前两个制做都看了,佩服楼主的探索、认真、求实精神。

网友:
可以设计成直接上铜排的,这过孔

网友:
看着都牛6666啊

网友:
这个量大的管用

网友A:
问一下,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为何不用双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为何不用双脉冲输出

我没D过微波炉的

网友B:
楼主陷入了一个误区,仅认为管数决定了输出电流,没考虑到电容的放电能力和输出线的电阻,电容放电能力可以通过并联无限增加,输出线也可以无限加粗,但那体积就不是业余能够忍受的了,另外点焊针的电阻才是回路中除接触电阻之外最大的,我测量了3mm的偏心针,从针头到针身1cm的位置,就是偏心的细针部分,电阻就达到0.12毫欧了,加上回路其他的电阻,能做到2毫欧就非常不错了,那需要5400A?作为开关板,更应关心的是mos开启和关闭的时间一致性,管子的内阻越低,反而更容易爆管,这也是米亚基用那么多高内阻管子的原因。

网友B:
贴吧里淮安的哥们分析的很透彻,大家可以看看一看。https://tieba.baidu.com/p/63980548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陷入了一个误区,仅认为管数决定了输出电流,没考虑到电容的放电能力和输出线的电阻,电容放电能力可以 ...

这个误区在第一版之前就与职业工程师探讨过了,所以采用了东芝论文里的驱动方式。现在用18管与50管的都连续点了1w+点,还没炸管。看来东芝的报告还是靠谱的。
明天发个9管的帖子吧,然后电容方式的就结束了,看缘分再搞个变压器的

网友:
强悍!有了点焊机,金工DIY不求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吧里淮安的哥们分析的很透彻,大家可以看看一看。https://tieba.baidu.com/p/6398054838 ...

我去看了链接里的内容,有一定的道理。这个也是我再D50管之前就与相应工程师探讨过的问题。所以第一版是50管高内阻的版本,后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测试,去实验搞低内阻的版本。

网友(2020-11-10):
电流上升下降太慢导致的糊成一片,。你这种怎么调整都会发现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看了链接里的内容,有一定的道理。这个也是我再D50管之前就与相应工程师探讨过的问题。所以第一版是5 ...

那人写的东西有些道理,
但是米亚基用那么多高内阻管却不是那人分析的原因。
米亚基用的是高压电容,工作原理和咱们DIY的工作模式不一样。
简单点就是米亚基MOS是工作在线性模式,DIY的MOS工作在开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人写的东西有些道理,
但是米亚基用那么多高内阻管却不是那人分析的原因。
米亚基用的是高压电容,工作 ...

感谢高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