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800W吸尘器电容爆了

楼主(2020-09-12):
今早使用时间过长,电容噗嗤一声爆了,拆开看看是这个摸样了。网上查了一下电容爆了的还不在少数,哪位坛友知道这个电容用什么电容能够替代。谢谢先!~

网友:
这种吸尘器还不如买小狗吸尘器实用便宜多了

网友:
    小狗吸尘器?有这种吸尘器?。800w,要这么大功率啊,我勒个去。

楼主:
这个吸尘器80年代的产品用到现在质量很好!~

网友:
如果买不到一样的双电容,可以使用两个电容按照原来的接法接入

网友:
这是一个消火花干扰的电容,用0.1uF的安规电容替换即可。

网友:
没接触过,找差不多耐压和容量的试试

网友:
电机是什么样的

网友:
偶也有个老吸尘器,貌似没这个电容呢

网友A:
,多谢楼主加分,哈。电容找到了没,弄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加分,哈。电容找到了没,弄好了吧

谢谢,已经弄好了。~

网友:
夏普831,88年买的。吸力非常大,用到现在。

网友:
用了三十多年,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