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为什么有的华为手机不是 Type-c接口?

楼主(2020-09-12):
为什么有的华为手机不是 Type c接口?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荣耀Play4T Pro 和 荣耀9X PRO 就是type-c的,你再搜索一下,应该会有更多。

网友A:
低端机  就是用的micro USB

网友B:
使用TyoeC口,大概率是为了兼容 QC或者PD的充电协议的情况,如果不适配快充,用TypeC 的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TyoeC口,大概率是为了兼容 QC或者PD的充电协议的情况,如果不适配快充,用TypeC 的意义不大 ...

荣耀9X无快充,typec接口。这个事没有定论吧,看厂家心情。

网友:
360 N7   标配5000大电池,也不是TYPE-C口

网友C:
为什么华为就一定要TYPE-C口? MICRO-USB比type-c成本低

网友:
低配就是不要TYPE C口通用程度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华为就一定要TYPE-C口? MICRO-USB比type-c成本低

支持一帖。
成本是厂家考虑的基本点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机  就是用的micro USB

我当然指的不是那种低端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然指的不是那种低端机

P系列从P9开始、mate系列从mate9开始都是type-c接口,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款高端机不是type-c接口?

网友D:
水果机从iphone5开始就是L口,这个是一直都统一的。
至于一众安卓手机早期都是MICRO-USB口,现在因为快充和USB3.0开始逐步换成TYPEC口
但TYPEC口要求的20V/5A比MICRO-USB口的5V2.4A电气性能高很多,所以成本高。为控制成本低端不支持快充的就没用C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水果机从iphone5开始就是L口,这个是一直都统一的。
至于一众安卓手机早期都是MICRO-USB口,现在因为快充和 ...

也就几毛钱成本吧

网友:
对于商人来说,
增加几毛钱的成本,
那就得增加几十块的售价才“不吃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几毛钱成本吧

一台大几毛,几十万上百万台了。再说高端机和低端机不要拉开差距?

网友:
想法不一样吧

网友:
支持一帖。
成本是厂家考虑的基本点之一

网友:
几百块钱的低端机没有C口,
现在这种机器应该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