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各位老司机,车用吸尘器怎么选?

楼主(2020-09-12):
车上角落里灰尘密布,吸尘器是相对趁手的工具了,前提是得好用
那么什么价位的能用?
什么价位的好用?
什么设计的好用呢?
还有那种9块9或则1,20保邮的是不是基本废物?
请老司机们发车,滴滴

网友:
开始我和你一样,也想买个吸尘器。后来觉得还是直接去洗车店方便,吸得还干净

网友:
要买就买家用大桶式的,车载的都吸力太小

网友:
车载的没用,吸进去又从风扇排出来。
最好当地有自助洗车机,那个吸尘器吸力大,很爽。我脚垫从来不扯出来洗,用它那个吸尘器把泥土石子吸走,再用毛巾擦一下就行了。

网友:
家里的吸尘器,车旁有市电就行。

网友:
车载普通电机的,基本就是垃圾,好的车载吸尘器没用过。

网友A:
撸了个20块的无线充电车载吸尘器,感觉用着还能凑乎,配合带毛刷的头子,用起来比较方便。当然,因为吸力较小,狭小的地方清理效果不尽满意。
个人感受:要求不太高的,使用方便,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了个20块的无线充电车载吸尘器,感觉用着还能凑乎,配合带毛刷的头子,用起来比较方便。当然,因为吸力较 ...

老哥发个你买的样式呢

网友:
楼上扯下来的电动车充电线  接上小狗的家用吸尘器  嗷嗷爽  车载的都是垃圾 一个能用的没有  功率限制了

网友:
2个方案:
第一,洗车的时候要人家把里面吸下;
第二,吧家里的大的吸尘器用的时候搬下来。
总结:车载的功率不够,吸力太小等于买了个玩具还占地方。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角落放着一个在吃灰

网友:
还是无线吸尘器最好了,首选就是小狗吸尘器了

网友:
看到这么多人劝你别买  我就放心了

网友B:
我一百多买了一个松下的无线吸尘器,还是不错,方便,几十块的基本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百多买了一个松下的无线吸尘器,还是不错,方便,几十块的基本是玩具 ...

100多的松下?求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多的松下?求链接

闲鱼慢慢找

网友:
买个家用的就行了,不至于落灰,比车用的还功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撸了个20块的无线充电车载吸尘器,感觉用着还能凑乎,配合带毛刷的头子,用起来比较方便。当然,因为吸力较 ...

我买的这种普通无线款,24块(上面说错,说的20块),有吸力更大的款式,价格更高

网友C:
我买的顺造,还可以,无刷电机版本,平时放家里用了,宣传的最大真空度15500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顺造,还可以,无刷电机版本,平时放家里用了,宣传的最大真空度15500pa

是不是那个z1版本,399的?

网友:
我能说戴森吸力还不错嘛哈哈,当时买了一台送朋友放车上吸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