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某多858D热风枪

楼主(2020-09-12):
我要求不高,上次在某鱼上买的,那个不能用,退回花了10元运费。这次上某多买一个,我也不会焊,能拆个大电容就行,所以买了这个玩意,打开一看主机有点坑,,但是感觉手柄貌似不错的样子。试了一下,最高功率350瓦。具体好不好用,不知道,反正能吹下来大电容。

楼主:
补一张主板前面照片

网友:
买个大风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撸了?

就这做工你还想要?

楼主:
你还别说,这玩意干吹,没有刷焊膏,350度干吹,吹芯片还行,不费力就拆下来了。

网友B:
我估计买858系列都是冲着价格去买的吧,说重量轻的估计也是违心的吧,难道希望拿着热风枪到处跑吗,
个人觉得还是气泵850D国产风枪来得实在,一次到位,
另外热风枪电位器是161型,特TM贵,价格一点都不友好,
发觉热风枪可控硅都TM怎么都是一个牌子 那个KY啥品牌还打的韩国的,自然楼主这个居然还山寨可控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买858系列都是冲着价格去买的吧,说重量轻的估计也是违心的吧,难道希望拿着热风枪到处跑吗,
个人觉 ...

我气泵的,风扇的都有,但我还是喜欢涡轮气泵的,声音小,体积小,效果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气泵的,风扇的都有,但我还是喜欢涡轮气泵的,声音小,体积小,效果也可以。 ...

涡轮气泵 第一次听说,涡轮风扇与空气压缩气泵组合简称"涡轮气泵“,温总真会发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涡轮气泵 第一次听说,涡轮风扇与空气压缩气泵组合简称"涡轮气泵“,温总真会发明啊 ...

就是涡轮风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涡轮风扇啊。

擦,牛逼!~你赢了

网友D:
这种做工也真的有人出手买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做工也真的有人出手买了,哈哈

你别说还真好用,270度中风,很轻松就把芯片吹下来了,还没有用焊膏的情况下。感觉不错,就不退了。耐不耐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前年买了个安泰信的,好像60多吧,也不知道真假,反正随便用用可以了,也不是专业搞维修的。

网友E:
价格怎么样,都说多多比淘宝便宜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业余用用还是不错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怎么样,都说多多比淘宝便宜

70多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涡轮气泵 第一次听说,涡轮风扇与空气压缩气泵组合简称"涡轮气泵“,温总真会发明啊 ...

确实有涡轮风扇的,安泰信新款就有,只是价格接近1K

网友:
至少是无刷电机鼓风机涡轮风扇,要是能做成笔记本电源大小控制器更好。我父亲买过一个70多元,热风手柄直接220伏输入没焊台控制器,手柄后部两个旋钮,一个风量,另一个温度,中部凸起像轴流风扇,缺点是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