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新买的 镍氢电池 咋充电呢? 亲.....

楼主(2020-09-12):
俺新买的 镍氢电池 咋充电呢? 亲.....

俺就想看看各位大师们是平时一般怎么使用怎么充电的呢?

充电时间咋算的呢?

俺新买的 镍氢电池 咋充电呢? 亲.....

网友:
简单点恒压充,不用管时间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买个充电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买个充电器啊......

对,首先得有个充电器,然后用没电就充。
我的充电电池都不是用坏的,都是长时间不用放坏的。

网友:
傻充即可,或按电池容量÷10的电流,充15小时。

网友:
镍氢无记忆效应

网友:
找个充电器,剩下的就是怎么把大象塞冰箱的问题了

网友B:
简单点就是恒压恒流即可,

随意一点就小电流1/10C恒流充10到15小时。

高级一点的就买个索尼,三洋专用充电器。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就是恒压恒流即可,

随意一点就小电流1/10C恒流充10到15小时。

哪个充电器呢、/

网友:
买个全自动进口松下的快充要一百多,比电池还贵。但是好用,长期用比傻充要方便。看楼主是否舍得

网友:
8元钱买个靠谱点的傻充,6元买个定时插座。电池容量(mAh)除以傻充额定电流(mA),得出充电系数,再乘以1.30~1.40倍的充电饱和系数,就是安全充电时间,按这个定好时就可以。

网友:
这个充电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