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 也要知道从哪下手

楼主(2020-09-12):
遛早时发现路边有一个小东东,诱人的颜色,捡到手沉颠颠的。上面的字母也不知什么意思,把玩一下知道是电器,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主要是如何拆开?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电动微针仪

网友:
先别拆,好像挺贵的,这是已停产型号,它的网站 最旧的款 都是A5了

楼主:
好友们真是神人。
这东西能改成小电钻有可行性吗,拿在手里手感真不错,也有分量。就是没电了,按微动开关没反应。家人们能告之一下用什么充电器,多少伏电压。

网友A:
纹身店用来纹身的,针扎进肉里出血,不排除有细菌病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友们真是神人。
这东西能改成小电钻有可行性吗,拿在手里手感真不错,也有分量。就是没电了,按微动 ...

不是显摆,这是成年人的基本信息检索素养。有文字的,检索文字;没文字的,搜图。

网友B:
这种多少钱买入的?好像也挺高档了

网友C:
要让我给纹身啊,我就找几个胰岛素的踩血针就行了,我不怕累,一下下的扎过瘾,带劲,

楼主:
再找点配件,试试也美一下

网友D:
是不是打胰岛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找点配件,试试也美一下

我觉得没必要了,可以弄大头针等改成亚克力板刻字工具。

网友:
楼主寄给我吧,我捡了个这玩意的充电器,图标和图上一模一样.告诉你,电压是5V的,前面跟耳机接头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让我给纹身啊,我就找几个胰岛素的踩血针就行了,我不怕累,一下下的扎过瘾,带劲, ...

911,这里有一个变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身店用来纹身的,针扎进肉里出血,不排除有细菌病毒

听着纹身,一下一下的挺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闲鱼出掉。

没出过物品,不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多少钱买入的?好像也挺高档了

手感非常好,看不出有多次使用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打胰岛素的?

不是干胰岛素的

网友:
还以为是个激光笔,原来是个打针的,看起来蛮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