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长城巨龙1250w清灰后不正常了,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0-09-12):
50收来的带全套线的巨龙1250电源 卖家说短路了 没拆修过  回来测了下输入输出 没有短路迹象 上电启动 风扇转的  可以启动 我擦!! 量输出电压12v是12.13正常  5v是5.5 有点偏高 3.3v是3.39正常 高兴极了 拆来后 里面各种灰 蜘蛛网 还有点锈蚀的痕迹 感觉放了半个世纪了  决定来个大保健  把功率管 整流管两块大散热片全拆了 两块dc-dc小板也拆了 控制芯片板都拆下来了 pfc板不影响清灰就没动  有腐蚀的2个光耦根431 拆下来清理后 发现有一只431坏了 型号是AZ431 查了下还不能用tl431代换 不管了 先换上在说吧  然后把所有的原件焊回去(焊工绝对有把握) 接下来上电启动就不行了  测5vsb只有2.7v  待机不正常那就查待机电路吧  待机芯片是bh0170a  量了下没有短路 而且能有2.7v应该是正常的  量了2脚供电8-9v跳变的 不稳定 不知道这个脚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3脚反馈的 相连的光耦跟431正常的 431周围的电阻也正常  量了很多地方 没发现异常 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有懂得大神指点下吗?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把清出来的灰,倒回去开个玩笑

网友A:
你历害啊,清灰还拆零件的,服气~

网友:
不折腾不舒服斯基!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历害啊,清灰还拆零件的,服气~

你是没看到那灰成什么样了 看不出原件的颜色了都 全部被灰包裹着 蜘蛛网啊什么的  索性来个彻底的  就差用水洗了

网友B:
喷一下那种清灰,不香,但是简单啊
既然431不通用,换431回去,然后补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一下那种清灰,不香,但是简单啊
既然431不通用,换431回去,然后补焊一下? ...

待机那路的431是好的  没动  5伏偏高 估计是跟坏的那个431有关  板子上有3个光耦

网友:
5V偏到5.5,要么万用表不准。要么过压保护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