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CVD、功放和测下课64G卡20200826

楼主(2020-09-12):
20200826 周三 晴天
    8点多来门市,无活玩,后来打算整理视频,结果9点半多来个男的,

    长得跟我民姐夫的样子差不多,也是以前来修过东西的,半讨好的对我说:

    最烦那胜利商场南边那修家电的,上来给人家换板子,修个豆浆机,给人家换板子,

    就此结下仇了,逢人便说,那小子不地道,狼人,忒不是东西千万别找他,

    找就去胜利路上党校楼下,那个人家厚道,是真正的修电器的,不狼人,什么都能修,(反正是他自己这么说的)

    说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还跟旁边的人说我呢,修东西找他。

    今天骑着个车子,拎着个塑料袋拿来个死沉的panda SVD,

    这应该是刚出来的时候,用的那种机器,变压器跟黑白电视的差不多大,

    超V的板子在转盘上面架着,下面一大块电源,信号输出板,

    那时候也舍得下本,前边还有卡圈板接口(好像只是话放,没有混响)

    前控版一大条,满满的。VFD显示,漂亮,使用213光头,就是不爱读碟,

    开十次,也就3次正常,其他都是要么NODISK,要么直接STOP,

    我以为光头脏,擦擦光头,好点有限,后来,试着调整,也不行,干脆不认了,

    折腾半天,没啥好处,最后,他不等了,说回去了,

    修好让我打电话或者下午他来拿,走了后,我拆开光头,打算清理三棱镜,

    结果,人家这光头加了个镜片,将下腔密封了,镜片稍微脏点,擦掉装好,还是不行,

    没法,试着不行就拉倒,又开始查发现到位开关不爱通,不干脆,

    拆下来那块双电机板子直接拆开开关,清理触点,再装上,试机,还是那紫草巷(死--操--相)。

    最后,干脆换个光头吧,找了个以前最看不上的,黑色光头,

    这个在电焊小伙给的机器上根本不读,以为是坏的,

    结果,装这上面,开始不读,我把电位器往回拧了一点,

    基本上跟原来那个光头的角度差不多,也就是0点=12点的话,现在拧到1点位置,

    再试机,美美地,读碟顺畅,倍得,好得很,吆西よし,外瑞古德,郝腊韶,嘿嘿嘿。

    反复试机,每次都正常读盘。换了好几张碟试机,VCD都没问题,好得很,爽!。

    给他打电话,他问这就来还是下午啊,我说随便,反正修好了,他挺高兴,反正没来。2020年8月26日11:07:12

    期间来个快递,是看坛友们买了不翻车,我也豁出去买个下课的绿色的64G的卡回来试试,

    结果HDTUNE测试挺好的,读不少于75M,写不少于16M填充嗖嗖的,

    从11点20多开始测试,现在还没一半呢2020年8月26日11:50:43

    下午16点到门市,无活。

    后来那人给我打电话来,说一会来找我,不久,他骑着黑电摩来了,

    后边还摽着个箱子。抱着进来,我给开门,原来是他说的那个功放。

    是松下的功放,说是vfd不亮了,再就是音量调一个拉锁格就突然大起来,很吵,很吓人。没法用,关小了关不死。

    放下这个我修着,他给付那个的款,我说收他25¥就得了,

    他说,你可别收少了啊,少了我可不管,反正你是做买卖,别亏了。说着,付款25过来,然后走了。

    我拆开功放,检查,发现就是电位器们都不行了,最小也得4-8K不稳定,

    因为是坐式的,6条腿不一般长,普通立式的电位器只好装下面一层,然后上面这层用飞线解决,

    这样改后,正常使用,电阻为O,可以关死。

    至于VFD,因为灯丝断了(灯丝供电6.8V本身就高,赶上电压突然变化的时候,更高)这个没治,

    试好了打电话叫他,不多时来了,这次骑着变速车来的,给他试试看,

    他说,回去了试试VCD挺好的,读的溜着呢很满意,这个我收20¥得了。

    于是,20又到账,一天就给一个人修了俩活,帮他绑上变速车后边,

    然后看他前掏腿上车,确实也挺搞笑的,想起当年骑带横梁的28大车子,

    后边驮人前掏腿经常翻车的事。嘿嘿嘿。

    又没事干了,玩。2020年8月26日18:17:49

网友A:
广州这边DVD都没人要了,居然还有人修理VCD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州这边DVD都没人要了,居然还有人修理VCD机了

没办法,咱们得满足各阶层人士的需求

网友:
松下功放看着不错呀,可惜屏灯烧了,装回去清灰不?

网友:
闲暇无事,看看乡间故事,

网友:
此人乃国家栋梁,请优先派送

网友B:
这个卡为什么格式化无法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卡为什么格式化无法完成

我也想问问,怎么回事?

网友:
吆西よし,外瑞古德,郝腊韶

老张大作家会好几门外语啊

网友:
这个TF卡买过很多了,是FAT32格式的,都没有问题,偶然发现一张是eFAT的,测一下,竟然有坏道,虽然不是扩容。只此一张有问题

网友C:
假松下啊,字母排序错误的,就看里面做工也是假得很,哈!

网友:
为什么这次快递不是灵灵送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松下啊,字母排序错误的,就看里面做工也是假得很,哈!

山里的货,能用就行

网友:
我也上车了,3.0下写入视频22M左右,连续全写入出错可能是因为读卡器过热或者内存卡过热,凉凉换个读卡器啥的再试

网友D:
先修個影碟雞,換了個光頭,25元。
然後修功放,換一批電位器,20元。

總共45元。

最近剛剛買了一個VFD的時鐘。還是好懷念這種暖暖的色調。
順便說,也很喜歡輝光管的顏色。可惜,買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修個影碟雞,換了個光頭,25元。
然後修功放,換一批電位器,20元。

今天还不错,收了45,天天这样还凑合。

网友:
碟机?现在还有卖vcd碟片的?

网友:
手上机子,比较老。大多不支持32G以上的卡,且错过第一轮,他现在还在不断推,不敢买了。

网友:
看上去比北京的维修价格实惠不少,零几年母亲美的转页扇导风轮不转后,北京那换导风轮电机50元,而且是其它风扇拆下旧的太坑了。

网友:
今天没有提到灵灵,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