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故障的和茂星扬的正负脉冲充电器,教训惨痛

楼主(2020-09-12):
六年前购买的一款充电器,48V1.8A的,为保护爱车电瓶忍痛购买,谁知六年后的今天它亲自送走了我两组电瓶。

前段时间电瓶续航里程不足了充了一晚上,早上起床发现电车电池仓严重变形,赶紧打开一看,瞬间泪目,四个电瓶那叫惨不忍睹啊,幸亏没有起火,以为是电瓶坏了就去附近的维修摊更换了一组新电瓶,以旧换新260大洋,48V12Ah的。
昨天晚上电车没电了,遂充电之还是用的这个充电器,充电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去量量电压,很正常,充电5个小时了电压51V多,心想充电器没问题就去睡觉了,谁知早上起床又出现了上述的一幕,电池变形严重,发热严重,赶紧拿来万用表一测电压居然62V多了,充电器还在一直充电中,心想完了,充电器坏了,还搭出去两组电瓶,也许前一组电瓶根本没问题,就是充电器故障了导致的,今天没事把他拆了看看,也请大神们给出出注意,维修半吊子一个,电源方面不会修也不会测

全裸照片一张

有请大神们指导,从哪里下手,该电源空载不接电瓶输出48V,接上电瓶正常充电,电压一点一点增加,充满也不断电还一直慢慢增加电压进行充电,电压都超出输出电容的耐压值了。

楼主:
接入负载后电压飙升到65V

网友A:
一句话,不会修就换新的,就是修好,也不一定就好用。别再把电瓶充报废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某鱼上买个大牌子二手9层新的,也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难道这充电器的正负脉冲在打架,造成电压动荡??

另外,你虽然不会修,但你很会拆啊。。。。。。

网友:
我就是 坏了拆,拆开看不懂就扔那了

网友B:
这就是电池组热失控的后果,不能单纯赖充电器不好
电池也应该有原因

网友:
如果换了新电瓶还是不转灯,那就是充电器本身有问题了,另外正负脉冲充电器测量电压据说量不准的

网友C:
电池现在行情不好,260,前几个月最低做到220

网友D:
旧电瓶如果一直不转灯,但也会把电池充鼓变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池现在行情不好,260,前几个月最低做到220

五一左右,4812的超威,以旧换新160一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入负载后电压飙升到65V

俺有一个新日的正负脉冲充电器,充电电压能到80V,电池都发烫还不变灯,不敢用了,估计单片机也毛病了。随着入手了一个恒宝,你买的这款也看了没有入手,就叫星扬。

网友:
不懂还修理什么,赶紧买新力萌充电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不会修就换新的,就是修好,也不一定就好用。别再把电瓶充报废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某鱼上买个大牌 ...

已经不打算用他了,准备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电池组热失控的后果,不能单纯赖充电器不好
电池也应该有原因

旧电瓶可能是这个原因,新电瓶就是充电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现在行情不好,260,前几个月最低做到220

这是一个地方一个价,前端时间给车上换了两个风帆105A的电瓶,以旧换新单个3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电瓶如果一直不转灯,但也会把电池充鼓变形的。

充电器充电电压高也会出现不转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一左右,4812的超威,以旧换新160一组。

这么便宜,不会是翻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有一个新日的正负脉冲充电器,充电电压能到80V,电池都发烫还不变灯,不敢用了,估计单片机也毛病了。 ...

这款充电器,充电发热量巨大,散热风扇要是不转了估计能烧毁不少器件

网友(2021-04-30):
引用 楼主:
接入负载后电压飙升到65V

可能是上分压电阻的阻值变大造成的输出电压升高。

网友(2021-06-01):
查一下你这张图中手上拿的F9540N是否损坏,DS极是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