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把USB3.0后置面板D到了机箱软驱位

楼主(2020-09-12):
手艺一般,用了一个小时才搞定。

网友A:
其实主板上面还有其它的USB3接口,只需买个前面挡板的USB3转接就行了,这样还多些USB3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主板上面还有其它的USB3接口,只需买个前面挡板的USB3转接就行了,这样还多些USB3接口 ...

知道有前置的买,这不是省了点钱嘛。。哈哈。

网友B:
早干过了,难为你还去锯铁条,我是直接扔了,其实塑料强度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干过了,难为你还去锯铁条,我是直接扔了,其实塑料强度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