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锻炼腕子的新潮玩意儿

楼主(2020-09-12):
出去玩,看小朋友拿着玩的,感觉天天握鼠标,有必要买个锻炼腕子。话不多说,买来就拆。带计数,带蓝、绿、红、粉、浅蓝灯光(灯光随转速由蓝变绿变红,6000多只能看到红,浅蓝亮得万转),金属外壳,金属转子,就是没有发现轴承。。简单玩了下,我的最大转速6400多,高手能到近两万转。

网友A:
不信你这玩意儿能转到6400

网友B:
绝对是没那么高速了,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信你这玩意儿能转到6400

一分钟6400转,一秒100多转。转速表测出来的,应该不会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没那么高速了,坑爹了

转速不是关键,锻炼手腕就行

楼主:
金属壳的比塑料壳的静音

网友C:
零几年父亲买过两个塑料腕力球,一个带纽扣电池和灯,另一个不带灯。现在改进了不少,从纽扣电池变成发电机构,定子永磁体磁石,转子有感应线圈切割磁力线发电,然后整流和滤波后给LED发光,拉线或手拨启动装置,改进成发条和离心式棘轮启动装置,棘牙通过重力勾住发条蓄力,拧到头后释放,棘牙通过离心力与棘轮分开,楼主买的金属壳高端款出现转速计。

网友D:
没玩过。
这个东西什么原理,怎么转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几年父亲买过两个塑料腕力球,一个带纽扣电池和灯,另一个不带灯。现在改进了不少,从纽扣电池变成发电机 ...

还以为这两年才有的呢。还有蓝牙版,连手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玩过。
这个东西什么原理,怎么转起来的

和陀螺仪的原理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没那么高速了,坑爹了

观察小球的转动,没问题的,转的飞快。台湾人用机器带动腕力球模拟人手摇动,最快转速21000多转。人转的世界纪录17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几年父亲买过两个塑料腕力球,一个带纽扣电池和灯,另一个不带灯。现在改进了不少,从纽扣电池变成发电机 ...

1999年台湾人林建德在上海申请的专利,2000年公开专利的

网友E:
这玩具健康人容易受伤

已经手腕劳损的人可能会加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具健康人容易受伤

已经手腕劳损的人可能会加剧

有可能。

网友F:
这么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高转速

好像还没有过两万的

网友G:
前两天刚买了一个,转起来不够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两天刚买了一个,转起来不够静音。。。

塑料壳噪声大

网友H:
要是抖腕子抓不住是不是会自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抖腕子抓不住是不是会自己跑了?

要抓不住也难,有保护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