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耦变压器空载电流

楼主(2020-09-12):
标称1000VA的自耦变压器老是烧保险,测了下初级220V电流正常情况下是20-30MA有时断开电源重新上电,初级空载电流瞬间会到4.5A
次级110V正常,带载也正常;问下路过的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A:
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7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7倍左右

这种现象正常的吗?那保险要装到5A才能用,5A以下很容易就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现象正常的吗?那保险要装到5A才能用,5A以下很容易就烧了

正常现象,要么串联一个NTC,限制一下启动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现象正常的吗?那保险要装到5A才能用,5A以下很容易就烧了

1000VA满载输入也4.5A左右了,用5A保险丝不过分
不想用那么大就试试慢熔断保险或是加装D型 1A 2A 3A的微断

网友:
正确叫法应该是变压器合闸冲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要么串联一个NTC,限制一下启动电流

谢谢!

网友:
这变压器不错,空载电流这么小,我一个50多瓦变压器空载50多ma,不接负载半个小时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