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的晶思达马刀锯也到手了,给它配了个箱子,再问一个问题

楼主(2020-09-12):
今天刚到手,前几天9.9包邮买的东成电钻箱子把里面挡片去掉正好放得下
现在有一个问题,最后这张图这个锁定开关按不进去,有拆过的研究一下拆开能修复吗?我现在没有那么长的批头还拆不开。这个不能锁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A:
你是说按一下会弹回来?本来就这样的

网友B:
这货比39的好多了,噪音小了很多,震动也小了很多!我两个都买了!

网友:
这开关原来是锁开还是锁关的?我的还没发货

网友C:
参考电钻,两边是开中间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按一下会弹回来?本来就这样的

感觉是哪里有点卡,按不进去,按进去就锁定开关按钮防止误启动

网友D:
是12V那款箱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12V那款箱子吗?

是的,刚刚能放下

网友E:
9.9包邮的箱子哪里买的?

网友F:
正常是有锁标识的一侧(右手大拇指)按下去是锁住,有开锁标识的一侧(右手食指)按回来是开锁。轻轻一按就会动作,还是比较顺畅的,其他说法不符合此机的实际情况。还是找个合适的扳手拆机处理一下吧,不要猛按,以免压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9.9包邮的箱子哪里买的?

淘宝搜索找的,才买了几天,刚才点进去显示无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是有锁标识的一侧(右手大拇指)按下去是锁住,有开锁标识的一侧(右手食指)按回来是开锁。轻轻一按就 ...

是的,应该是有点问题卡住了,有合适的螺丝刀了再拆开弄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参考电钻,两边是开中间锁

和电钻不一样 这种只有2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和电钻不一样 这种只有2个位置。

确实只有两挡,但是我拆开看了确定和电钻一样两边开中间锁。装上外壳就只能两挡移动,应该是模具设计成这个样子

网友H:
9块9的箱子啥尺寸?放张照片给看看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9块9的箱子啥尺寸?放张照片给看看参考一下.

来嘛,要自己把里面的挡片切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比39的好多了,噪音小了很多,震动也小了很多!我两个都买了!

你是买的哪种?我怎么没看见呀

网友:
多少钱入的?

楼主:
49元,好多人都买了,下单59,确认返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