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三个月,没保护板的四只太阳能灯电池挂了两个

楼主(2020-09-12):
曾经那店活动9.9买了四只太阳能灯,主要是看中那个大的太阳电池板,可没想到不到三个月,四只灯两只不亮了,拆开都是电池电压为0,挂了。拆机电池倒也不贵,主要是这货难拆,没办法吓得我把没挂的另一只也拆开给电池加个保护板看能不能延寿点,最先挂的灯加了4056充电板,可有大佬 说加了4056后充电效率不高,昨天傍晚时发现4056充电红灯没亮,当然这时绿灯也没亮,灯也没亮,也就是说应该继续充电时可能充电电压不够就没充电了?所以这三只灯都只加保护板不加4056充电板了,等过一个冬季再给大家结论吧。
另一个拆机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249

网友:
废手机电池里面有保护板

网友:
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
没保护板很容易过放到0V导致不能充电报废,有了保护板低电压会断开这样子寿命长很多

网友:
看样子保护板必须加的,充电板影响小些。谢谢分享。

网友A:
加个4056带保护板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4056带保护板的即可

第一次改时加了呀吾皇,你都不看折子了?
有大佬说加了4056充电板会降低充电效率,昨傍晚发现灯还没自动亮,可4056充电小板上红灯不亮了,说明这时就没充电了吧。所以今天改的就没加充电小板只加了保护板。

网友:
电路板都没保护机制的,也就这样了。
得改造下才敢用。。。。。

网友:
应了那句古话 叫啥来着

网友:
安慰,貌似我也掳了一堆,回去看看

网友B:
我的三个多月了自然坚挺…存在即是合理…估计电池不是普通的锂电池,应该是磷酸铁锂的,我的啥都没有改直接装上去用的,三个月了还是好好的…本来打算加电池的谁知道这外壳根本就没有给拆机做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三个多月了自然坚挺…存在即是合理…估计电池不是普通的锂电池,应该是磷酸铁锂的,我的啥都没有改直接 ...

这个不知你看了我的拆机图片没,就普通的18650电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你看了我的拆机图片没,就普通的18650电池呢

太阳能电池直充要是有安全隐患的话估计厂家也不敢做吧?我现在就在等着看看啥时候这玩意儿挂了我好拆…现在还跟刚撸回来一样,晴天可以亮一夜,阴雨天可以亮3-4个小时

网友C:
我邻居堂哥去年买的一个这种的,24.9,差不多半年时间,电池0电压,死活充不进了,各种折腾依旧救不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邻居堂哥去年买的一个这种的,24.9,差不多半年时间,电池0电压,死活充不进了,各种折腾依旧救不活  ...

换块电池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块电池不就行了吗?

我是说电池救不活了。。。

网友(2020-11-21):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电池直充要是有安全隐患的话估计厂家也不敢做吧?我现在就在等着看看啥时候这玩意儿挂了我好拆…现 ...

有一个骚操作叫做给你的电池配充不满的板子就不会爆了

网友:
我那个刷单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2021-01-04):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电池直充要是有安全隐患的话估计厂家也不敢做吧?我现在就在等着看看啥时候这玩意儿挂了我好拆…现 ...

爆了换一个牌子,再说有几个找的

网友(2021-06-19):
楼主的等是在哪里买的 多少v的。我也打算弄庭院灯,目前手上有60节18650,网上买的单车太阳能板30块,不想搞12v没点焊机就想并联3.7v算了,无奈网上卖的3.7v太阳能控制器充放电流都好小,想弄个3.7v50w的庭院灯不知道够不够点一晚上。楼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望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