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优酷格式转MP4等传统格式

楼主(2020-09-12):
如题,以前的软件现在已经失效了,对于VIP下载的视频,无法转换成普通格式。请教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什么软件好使。

网友A:
一般的正规的视频编辑软件随便转

网友B:
下载的视频采用了加密,目前想转换只能用录屏软件录制或者网上搜索能提供下载的网站,无其他方式转换

网友C:
可以用录频吧,再简单用手机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正规的视频编辑软件随便转

以前的视频的确是可以,现在加密的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录频吧,再简单用手机拍

嗯,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视频采用了加密,目前想转换只能用录屏软件录制或者网上搜索能提供下载的网站,无其他方式转换 ...

嗯嗯,谢谢

网友D:
装个旧版优酷还可以用转码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个旧版优酷还可以用转码功能的

收到,多谢。回去试试

网友:
用油猴子脚本管理器,装个VIP视频解析脚本,再通过视频下载插件下载视频一般都是mp4格式的,浏览器插件这方面楼主应该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