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_B17A 怎么开卡,Download mpisp一直没有成功

楼主(2020-09-12):
SM2258XT_B17A 怎么开卡,Download mpisp一直没有成功
Morebeck的S100型号,山寨厂来的。

楼主:
补充三张图

网友A:
我很奇怪。为啥截图不截全了?

软件的标题版本是宝贝还是?没法分辨你的工具是适用于什么类型颗粒的

B16 B17推荐设置FLASH频率工作在100MHz,你现在的颗粒和板子可能无法稳定工作在200MHz(有几种模式,实际能工作到,但是要求极高。一般都是高品质的颗粒和好设计的板子才工作在这个模式)

如果软件没问题,设置正确,说明你的颗粒不行了。本身S8级别就是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奇怪。为啥截图不截全了?

软件的标题版本是宝贝还是?没法分辨你的工具是适用于什么类型颗粒的

朋友,这种S8颗粒稂差么,

网友:
s8是垃圾,第二你是不是没有去掉短接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错误是由于主控的问题,加焊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这种S8颗粒稂差么,

拿来当U盘,不存重要文件用没问题。但是做SSD就勉强了一点

网友(2021-06-19):
这个版本可以开。

网友:
不用看,颗粒挂掉了。

网友(2025-04-24):
你那个是镁光的
我这个垃圾盘是intel的
固件不通用

网友:
你应该把开卡设置   CH/CE组态前面的√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