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固态硬盘无法格式化。提示动态

楼主(2020-09-12):
        朋友的电脑,固态硬盘,kingDing  S400   120G的固态,提示无法格式化。PE里面提示动态硬盘,用硬盘格式化工具,提示错误,折腾了好久,搞不定,特意买了一个移动硬盘盒子,买回来,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硬盘,但是我的电脑里面没有盘符。有大师傅吗?帮忙看看

网友A:
win系统磁盘管理里改回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系统磁盘管理里改回去即可

不行,要开卡吧,我正在学习SSD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要开卡吧,我正在学习SSD技术

动态磁盘模式下权限不够因此一些操作受限,但若是无故变成动态磁盘状态且无法更改回去的话那才可能是硬盘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磁盘模式下权限不够因此一些操作受限,但若是无故变成动态磁盘状态且无法更改回去的话那才可能是硬盘 ...

恩,我试试,谢谢

网友B:
基本上是挂了,建议重新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是挂了,建议重新开卡

我怀疑也是,动态转基本盘,一停电,有变成动态盘了,有开卡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磁盘模式下权限不够因此一些操作受限,但若是无故变成动态磁盘状态且无法更改回去的话那才可能是硬盘 ...

改不回去了,

网友:
s400是 2246EN的主控,也许是掉固件了,2246掉吗?不清楚,我的用了5年了,还算正常 2404的看帖子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也是,动态转基本盘,一停电,有变成动态盘了,有开卡软件吗

拆开看看然后给你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然后给你工具

主控是SM2258XTG,下载了开卡软件,这个版本

网友C:
不是2246的,你这是缩水版的。开卡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控是SM2258XTG,下载了开卡软件,这个版本

https://www.usbdev.ru/?wpfb_dl=9001
下这个b05版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2246的,你这是缩水版的。开卡吧

怪不得,电脑卡,叫我装系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usbdev.ru/?wpfb_dl=9001
下这个b05版本就行了

恩,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usbdev.ru/?wpfb_dl=9001
下这个b05版本就行了

提示O了,现在怎样搞了,谢谢

楼主:
到了第二步,这里全部都是灰色的,无法设置,已经开卡了,哪里还有需要设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usbdev.ru/?wpfb_dl=9001
下这个b05版本就行了

谢谢大师。已经开好了,用分区工具,格式化后,可以看到112G的移动磁盘了,谢谢!

网友C:
变成大神了。厉害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成大神了。厉害哇

感谢大哥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