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网卡禁用后再开机自动消失的诡异问题

楼主(2020-09-12):
买了几个12块钱和22块(带USB扩展口)两种达尔稳有线usb网卡,都是同样的问题,只要禁用了网络连接,再关机后开机,这网卡就会在开机后几秒内诡异的自动消失。

解决起来也很简单,拔插一下,然后马上启用就OK(如果不马上启用过10秒左右又会自动没掉)。只要不是在禁用状态下关机,下次开机一点问题都没有。

换过3种驱动,试过win7/win10,另外还试过不同的电脑,都是一样的效果,设备是Realtek FE Family controller,不知道哪种芯片的,怪异。

虽然拔插一下治标不治本,但完全可用,对使用无影响。只是心里总有点别扭,想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还试过禁用状态下关机并启动到另一个系统(双系统的机器):可正常使用。说明和硬件应该没啥关系。可能是驱动或windows机制的问题。

我还有几个9块钱的便宜usb无线网卡,工包无壳,同样是realtek的芯片,使用稳定12X365天, 也不会出现禁用后再开机消失的情况。

网友A:
再关机后开机

是断电关机还是未断电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关机后开机

是断电关机还是未断电关机?

断电。不断电那是重启。我特别试过,只有断电才会有这种特效

网友B:
感觉是驱动的问题,升级下

网友C:
会不会,
是电源管理的锅?

去设备管理器里,
看看属性里的电源选项,
是不是勾选了“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 这个选项?

已经禁用了的设备,
又被系统断开了供电的话,
就直接变成拔下去了的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
是电源管理的锅?

试过。没有任何效果。
另外不管哪种网卡只要你禁用了,在设备管理器中这栏“电源管理”就会直接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驱动的问题,升级下

试过它自带的驱动,也升级过2020年的驱动,都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D:
这些国产小厂(我猜的)做的芯片软件层面上不是很稳定也是正常的
看了老哥这么些操作后,觉得解决起来估计得固件上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国产小厂(我猜的)做的芯片软件层面上不是很稳定也是正常的
看了老哥这么些操作后,觉得解决起来估计 ...

这小厂做的东西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我猜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有这样的问题,这网卡我这边有好几个都在用,挺稳定的。我发现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有个办公的需要保证安全禁用内网启用外网(基本是掩耳盗铃),后来我直接把它设了一永久路由了事,不用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