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换电芯修复HP 6565B笔记本电脑电池

楼主(2020-09-12):
记得应该是16年在坛子里买的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HP的6565B
价钱便宜,AMD的平台,关键是有串口可用,用做办公学习电脑到现在,
没有什么故障,使用稳定,性能够用,甚为满意
唯独从今年年初开始,感觉电池有些力不从心了,当时买电脑的时候
专门找卖家配了一块9芯电池,事实证明,完全物超所值,这9芯电池支持电脑5小时运行轻轻松松
但是现在呢,充满电,也就只能维持1个小时左右,即便开省电模式,能有1个半小时就到头了
用HP的Battery Check软件检查,电池性能已经变弱,容量明显降低,决定对电池进行修复

HP的笔记本电池,9芯,100Wh
这个电池是2013年生产的,用到现在已经7年了
话说这寿命算是长的了,一般蓄电池,5年寿命,就算不错了

HP的这个电池很好拆,都是卡扣结构的
撬棒撬了一圈,顺利打开外壳

里面是三星的ICR18650-30A锂离子电池,单节容量3000mAh

从外壳中取出电池组

这是电池管理电路和电池接口

双芯片设计,芯片上有涂的字,看不出具体型号
因为不涉及电池数据操作,因此没必要去看是什么型号

准备9节18650电池拼成原样准备替换
这是国产的电池,单节容量2500mAh,应该是充电宝里面的
3并组成7500mAh电池组,虽然不到原装的9000mAh,但是也够用了

由于笔记本电脑电池的电池管理电路经常会因为拆卸掉电而进入保护状态
导致即便电池芯换了,电池仍然不能使用,也就是“锁死”
所以,这里采用比较保险的带电更换电池
也就是说,保持电池管理电路状态不变的前提下,更换电池芯

先用4条桥接线,把电池管理电路和电池间桥接起来,确保拆卸时
电池管理电路的工作状态不变

成功带电分离原保护板

剩下的就简单了,将保护板焊上新电池组,拆除桥接线,电池替换完成

按原样组装好外壳,外壳的观察窗里可以见到绿色的内芯

最后说下结果:
上机测试,电池正常识别,能够充电也能够放电,说明换芯成功
放电测试,电脑保持开机,电脑性能选平时所用的"平衡",关闭定时睡眠以及定时关闭显示器
循环播放一部电影让电脑有事可做,放电约3小时40分钟后,电脑自动关机
其中,电池电量表很快放至8%后不再继续下降
充电测试:电池耗尽后,接上充电器,早上睡醒后看电已充满

于是晚上对充满电的电池进行放电,目前放电2个半小时左右
电池容量停留在8%已经很久不变了,应该是旧容量已经被放空但电池还有电能放,电池管理电路混乱了
按电压表显示看来,电池还有容量可以继续放电
不是全新电池就有这个问题,电池组单体电压不均衡,暂时不管他,先跑几圈磨合磨合看看

电池仍在放电,电压少量下降

继续放电,电量表降到了1%,电池电压已经低于3.5V,放电时间约3小时40分钟
如果电流表显是准确的,那么应该已经达到电池放电末期
容量表有了少量提升,但是电池状态已经恢复正常了
估计再跑几个循环,电池容量表应该能够恢复

总之,这次换芯操作应该是成功的,抛开电量表不说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电池放电时间有了显著增加,
原来的旧电池,即便开省电模式也只能用1个半小时不到
这次更换的新电池,即使开高性能模式,屏幕亮度开最高,坚持了将近4小时
如果使用省电模式,应该还可以使用更长时间,原装电池是9000mAh的
我这一组电池是7500mAh的,按比例计算的话,应该达到原装电池的性能

Notice:笔记本电池换芯有风险,可能造成保护电路锁死,电池无法使用
且电池组操作有短路,起火的危险,操作前请确保自己有足够的动手能力,注意人身安全

完,谢谢观赏~~

网友A:
满血复活,上张新电池的软件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满血复活,上张新电池的软件图

随便断电?不锁芯片?这么牛B?

网友C:
看起来电池状态还是旧的数据,循环几次能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电池状态还是旧的数据,循环几次能上来?

也有可能上不来了,数据可能无法更新

网友:
每次完全充放电会更新可用容量~

网友:
新的电心哪里来的啊  想弄几块

网友:
厉害厉害,过段时间我的也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断电?不锁芯片?这么牛B?

不断电换芯

网友D:
电池外壳就没完整拆开过,你是怎么拆的

网友:
换电需要保持新旧电压差不多才行,不然差的多有可能冒烟。。。

网友:
又获得一些电池

网友:
力神的电池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外壳就没完整拆开过,你是怎么拆的

撬棒沿着缝隙慢慢撬,先找到薄弱点,然后顺着边走就撬开了

网友:
厉害的,学习下带电的技术。不错。

网友:
旧电池能用吗?

网友:
HP 6565B 秦皇岛二手商,6565B的特点是。USB口狂多,但是全部是USB2.0,还有COM口。屏大,办公用不错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让保护板一直带电状态

网友:
旧电池拿来分一下容吧,有可能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