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P四位漏电开关零火线分左右吗?

楼主(2020-09-12):
2P四位漏电开关怎么接线?零火线分左右吗?三位的漏电开关右边零线左边火线。四位漏电没有标零火线随便接的吗。

网友:
地址怎么是一个居民楼的地址?

网友:
2P四位漏电开关双断,火零可以随便接

网友:
不分!不信的话自己试试:lol:N是零线的符号吧

网友:
看心情  这个无所谓

网友:
左零右火规范施工

网友:
遵循左零右火的传统规则

网友:
这二个是2P的,都是磁电式。

一般都有N标记, 也有没标记,有的厂家N在右有的在左。(我最近在买看的左零右火,在2P的断路器上很乱)
2P的可以乱接。1P+N 不能乱接。

网友:
你这个零火都带有线圈和分断机构,所以可以不区分的。。。不过一般是左零右火

网友:
我接就按左火右零

网友:
2P随便(或者左零右火),1P+n要分

网友:
这个蓝色的是不是高档货?

网友:
2P不分零火,两边都带切断和脱扣

网友:
刚买了个和楼主一样的

网友:
没标的应该能随便接,最好跟盒子里其他需要区分零火的1p+n之类的开关保持一致线序,方便检修

网友:
负载端就是出线端,所以是接线方式上进下出,左火右零

网友:
说说这个左零右火,有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做家装的,一直遵循左零右火,但这个左零右火好像在供电局不灵光,我们这边,供电局接的都是左火右零,就是入户电表箱里配的不管什么牌子的2p漏保,2p空开都是接的左火右零,为什么要这么接呢

网友:
双开双断的不分零火线,单断火线的才会标记区分开。

网友:
按以前接闸刀的规定是左火右零,但近10年看到多的是左火右零,我的做法是有标记就按标记接,没标记就顺应潮流,左火右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