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开源高精度电压电流表可双向电流测量 功率计库仑计容量测量

楼主(2020-09-12):
有些数码友友会问道:关于如何更改,能使它测量更大的电流呢,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更换适合测量更大电流的采样电阻,专业名词:“”分流器“” ,然后重新校正即可。如下图的大电流分流器。

补充内容 (2022-4-6 16:09):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9&pid=12137456

补充内容 (2022-4-6 16:12):
新下载压缩包,在#259楼。

网友:
好东西,必须支持
今天没分了,明天补上

网友:
支持楼主资料很全,正在学单片机研究研究

网友:
前面那个要F墙技术不过关这次狠心下载了,希望做好。

网友:
好东西,刚好前不久用农场红包撸了两个1602表头,再撸些别的零件看能不能搞一个玩玩

网友:
有意思的表头
不过初看有2个问题:
首先,35V最高输入,线性稳压,如果真输入35V,估计会发热严重
其次,作为一个仪表,却没有任何保护电路,这不太符合常规
至于精度,线性度,稳定性,温漂,不经测试无法评论

网友A:
厉害了,,STC15W什么时候有24位的ADC分辨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STC15W什么时候有24位的ADC分辨率的......

ADC好像是那颗叫TM7707的芯片,看了下淘宝要几块钱一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C好像是那颗叫TM7707的芯片,看了下淘宝要几块钱一颗呢

原来是这个7707啊..这么高精度的卖几块钱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个7707啊..这么高精度的卖几块钱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ADC到底是个神马东西,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就是有点贵

网友:
不知道精度有没有做过测试。
我不认为这样的PCB设计+TM7707+TL431基准能做到高精度(不使用高位表标定)。
TM7707做到16位顶天了,而且如果用到内部增益,精度还要降低。这个ADC应该更多是用在电子秤上面的吧。

网友:
好东西记号一个。

网友:
mark下,以后也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也不知道ADC到底是个神马东西,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就是有点贵 ...

这个不贵了,进口的正版才贵.....

网友C:
改可调电源显示不错成本十几块左右

网友D:
支持楼主开源

想起来了,根据上次开源打的板子还未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开源

想起来了,根据上次开源打的板子还未做好

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可调电源显示不错成本十几块左右

成本低,简单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STC15W什么时候有24位的ADC分辨率的......

ADC TM7707 24位bit

网友:
下载不了,说网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