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铂科无线键盘拆解 + 掉码修复(PRAVIX KM2920)

楼主(2020-09-12):
先来个伪开箱,14.9撸的,用了几天感觉还行,玩屁股反正没感觉卡顿。
掉码修复放在拆解下面。

先来张盒子,开箱就要有开箱的样子嘛

掀开纸盖,包装袋 减震该有的都有

悬浮式的

背面

打开电池盖,两节AAA电池

下面讲正事,开始拆。放心大胆拆,没有易碎贴。

岔开下,螺丝居然是镀镍的,一般都是黑漆的,螺丝用这么好的

庐山真面目,胶碗薄膜

键帽结构差不多

胶碗粘在上面。主控板嘛,两坨牛屎,大牛屎应该是主控,小牛屎感觉是蓝牙模块。

晶振:16.000MHZ

单面板

拆完了
===================================================================================
                                                                                  分割线,下面是掉码修复教程

===================================================================================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开机发现键盘用不了,以为没电了,结果换了电池发现还是不行。正好准备拆解是看到了他,没错。。   厂家已经为你想好了

具体操作流程是这样的:
1.首先保证键盘里有电池,电脑上接收器是插好的;
2.然后扣下键盘电池;
3.再装上电池,这是电量灯会闪一下,此时立马拔下接收器;
4.紧接着按键盘ESC+Q键,看见点亮的闪立马插上接收器,这时候会发现电量灯闪得更快了,没几下停了;
5.OK重新配对成功,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网友:
其实也挺简单,一定要保护好说明才行

网友:
可以配对好评

网友:
无线键盘都是牛屎芯片了,真心差评了

网友:
罗技的拆开也这样 只是注塑精度高一些

网友:
这么便宜的啊

网友:
按照厂家的流程,如果是一个人操作,那么可以确定接收器与键盘在相当近的距离才能够完成。

那么离远了还会掉码,为啥不选择有线键盘呢?

感觉这种低端产品和刑具无异。

网友A(2020-11-04):
多谢你了!我今天也是被这个垃圾键盘折腾的头大。
先是用商家送的7号电池好好的,突然就失效,啥灯都不亮了。自然认为是没电了,换了好几对电池都不行,我就奇了怪了。认真研究发现,接收器是好的,插上插下,设备管理器都有反应。电池 供电也是好的,插上电池的一瞬间,键盘灯会闪一下,我还拆开键盘量了触点,电压正常。见了鬼了。
后来百度到了你的贴,才恍然大悟,他M的掉码了,正常使用都掉码,试了好久ESC+q都搜不到接收器,不快不慢的闪16下就停止。后来换了台电脑,终于出现了快闪几下对上了。后来拔了电池,换到使用的电脑,一插上,我特么,又掉码了!!后来发现,只要拿掉电池,它就掉码!第一次掉码应该就是电池电量低了。
难怪这么便宜。
你的掉码指南印在键盘后面,我的键盘后面贴纸上没有这个。依稀记得好像外硬壳纸包装上有,但是谁会留着那个?谁会知道这鬼键盘电量低就掉码,我特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你了!我今天也是被这个垃圾键盘折腾的头大。
先是用商家送的7号电池好好的,突然就失效,啥灯都不亮了 ...

赶紧油性笔写好对码方法

网友:
请问,个别键不管用怎么办??? 我也拆开过好几次,擦了擦 ,还是不管用,这玩意也没断线的,接处点也没灰,就是个别键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