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椅子脱榫了,怎么修

楼主(2020-09-12):
想用T形铁片固定,想问问朋友们,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装进去,一个钉子锁死

网友:
锤子砸进去

网友A:
角码也比T铁好看些,实在介意装紧后拿绳绑紧用胶水慢慢渗透固定。

网友:
拆开,AB胶直接灌里面,然后固定好等干透了。修过好几个,再坏就是直接断了,毕竟这种木头不怎么样。

网友:
我用免钉胶,多打,再也没松过。

网友B:
也不是啥好木头,直接侧面打眼打个通孔,再找个稍微粗一点的铁钉砸进去
直接砸钉子容易裂开

网友:
我是重新对好后,直接打钉固定

网友C:
上面说了折磨多估计也不会搞,不然也不折磨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码也比T铁好看些,实在介意装紧后拿绳绑紧用胶水慢慢渗透固定。

以前用角码,但是居然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啥好木头,直接侧面打眼打个通孔,再找个稍微粗一点的铁钉砸进去
直接砸钉子容易裂开
...

试过了,还是脱开了,铁钉穿过的榫头的位置出现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说了折磨多估计也不会搞,不然也不折磨问。

还是你最聪明,你什么都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脱开了,铁钉穿过的榫头的位置出现缺口。

一个不行就两个,我家的也这样处理的,一个钉子进去几年了也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不行就两个,我家的也这样处理的,一个钉子进去几年了也没出问题

木头不行了

网友D:
木头裹一层铁皮,再打钉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头裹一层铁皮,再打钉不就解决了?

这个也是我之前方案,但是椅子腿固定长度太短,还是晃悠

网友:
手钻加自攻丝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我之前方案,但是椅子腿固定长度太短,还是晃悠

先解决固定问题,然后再解决晃悠,晃悠是系统问题,这种椅子各个腿都多少有不稳,不光是这个点!你那角铁会断太薄材质不好,先选择厚实或不锈钢材质的角铁不容易断,而且各个腿连接处都得补上角铁,增加稳定性!不打角铁,也可以各个腿连上加强杆,解决的方法太多了

网友:
不用角铁的话,在那并上一根木料也可以增加稳定性!你这椅子榫的接口和上面坐的板对不齐,导致与腿不能产生有效的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解决固定问题,然后再解决晃悠,晃悠是系统问题,这种椅子各个腿都多少有不稳,不光是这个点!你那角铁 ...

请问加强杆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