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粗略验证一下,热电势对高精度测量的影响!

楼主(2020-09-12):
本次实验,仅仅是大致定性测量,没有什么准确的数据!就是大致感受一下热电势的影响。

测试方法如下:
找了一段铁丝,一段硬铜线芯,一小节从测试钩里拆出来的钩子。
测试基准用的LM399

测试方法如下,基准和表之间的连接线用测试钩插入一段不同材质的导电体!(就是上面的铁丝,铜线,测试钩)
然后用烙铁加热这段导体的一端,观察基准测量值的变化!

测试结果,
铁丝,在分别对两端加热时,热电势非常明显,有几十个字的上下变化!

硬铜线,由于测试夹也是铜,应该是黄铜,硬铜线颜色深,材质啥的我也不懂,反正就是相似但不完全相同,所以,结果就是尾数上下有变化!但变化比较小!

测试钩,由于测试钩就是同款钩拆出来的,所以材质相同,对两端加热,读数无明显变化!

结论,高精度测量热电势的影响绝对不可忽略,所以,保持测试线各部分材质的一致性很关键。(用低热的线和插头夹具效果更好,但是,很烧钱)

温度的一致性也很关键!测试还进行了一个环节,对铁丝任意一端加热,读数变化非常大,但是,对铁丝两端同时对称加热,相对来说变化就小了一些!(这一结论跟热电势的原理也是相符的,有温差才有热电势,温差越大越明显。),,,,,这里重新补充,说的不对,这里温差也不小,但是,由于是两端同时加热产生的热电势方向相反,大小接近,所以相互抵消了一部分,总体的效果就是变化比单端加热小很多!

所以,测量用的测试线,最好用同种测试线,两根线如果插头或者线不同的话,可能会引入明显的热电势!

网友:
表很高级哦

网友:
的确 热电偶的原理

网友:
这不就是热电偶嘛,直接测铜铁丝两端,然后加热,读数可以很大

网友:
如果再加上一个对比表格,数据看起来更加明了。

网友:
确实是

实际也就是手温和室温的差异。要更高位的表到要留意。

网友A:
不是有补偿线吗?你的这种做法是逆天而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补偿线吗?你的这种做法是逆天而行!

不是补偿线,是低热线。
楼主挺好的,对热电势有了直观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补偿线,是低热线。
楼主挺好的,对热电势有了直观认识

任何不同材质构成的回路,当两端点存在温差时,都有这现象。

网友:
低热的需要碲铜或铍铜合金吧,价格那叫一个高,还有纯铜也可以,但是容易氧化,氧化铜的热电势非常大,折中的方案反而是纯铜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