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2元的酷电王插排

楼主(2020-09-12):
为电力检测仪准备的,现在还没有电线先这样吧

网友A:
看着还可以,2块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可以,2块挺值

恩 美中不足就是有个窟窿

网友:
2元估计成本都不够吧。。。

网友B:
谢谢分享。新冠已经过去,大婶你还戴着这口罩干么子?
这个电力检测仪,我终于还是忍住了,。。。。。。

网友C:
有兴趣,有连接看看吗?

网友D:
电力检测仪哪里弄的

网友:
把功率表搞进去?

网友E:
这款电力检测仪个头不算小,看着三孔位的更合适一些。

网友:
2块钱???

哪买的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兴趣,有连接看看吗?

活动结束了

网友:
还有的,刚买了

网友:
看来楼主也注意到了嘛,

好多插排都有这现象,

铜条中间开个孔,
截面积一下子就。。。

你要说要固定没办法那也成,
TMD 打了孔也没看你们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力检测仪哪里弄的

上周积分商城里有

网友:
插排与插头的接触面积与接触电阻,这是最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新冠已经过去,大婶你还戴着这口罩干么子?
这个电力检测仪,我终于还是忍住了,。。 ...

习惯了,不戴有裸奔的感觉

网友F:
  2元就买到了。。。666

网友:
引用 网友F:
2元就买到了。。。666

准确地说,1.99。已下单,买来改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电力检测仪个头不算小,看着三孔位的更合适一些。

这个换来主要是给电脑主机用,由于是接线的还有背光,屏幕可以朝正面看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