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助一个GPS模块

楼主(2020-09-12):
捡到一把锁上的东西

模块有6个脚位

VDD RX TX GND       EN    LED

这4个是串口

查EN使能电平是2.8V  看到脚位前面有颗黑芝麻

查LED驱动电压4.8

排查串口发现 RX.TX对GND为2.8V/0V,VDD对GND4.8V

手头没有串口电平转换板类的电路,没办法对EN和RX/TX进行电平转换.

手头有的就NODEMCU  3.3V   CH340G刷机线 5V 3.3V.

But.对这个2.8V的GPS真没辙.

下面上图片.据说这个是Ublox7020的GPS被二次开发的.  大神们看看有没有办法给上3.3或者5V串口的.

(最近搬家了,很多原件不见了.最好别大改.拆倒是可以,烙铁还在身边~~)...上图

网友A:
数字电路一般接地为使能   一般直接接上就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接接上就有输出的

我试过串口5v  en3.3  没有反应
串口 和en全部3.3也是没反应。
我们坛子有这个模块的应该不少。在老站还搜到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