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vr带的双频千兆路由器大家帮忙看看值几块钱

楼主(2020-09-12):
主芯片分别是MT7628AN和MT7612EN内存不知道多大,这路由器好吗?

网友A:
CPU旁边晶振都省略了,还挺牛B的

网友:
50包邮系列

网友:
360p2一样的配置

网友:
不值几个钱了,什么都节省一大片了

网友:
网线这样接...那路由器的性能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旁边晶振都省略了,还挺牛B的

可能用WIFI那边的频率信号。。。

看来挺成熟了,CPU这边晶振焊盘都没留

网友:
内存64M的吧